有什么好的红外发射管推荐?

楼主(2014-08-11):
之前在本版上发了个帖子,是说如何增加红外二极管的发射距离,收到坛子里的兄弟很多的建议,原文如下:
兄弟最近搞了个红外遥控的装置,S8050的三极管驱动2个并联的5mm红外发射管,供电电压为5V,基级通过一个220欧的电阻连在芯片引脚上,电压为3.3V,集电极用了一个5欧的电阻做限流,就目前看遥控距离也差不多有5米,但是距离很多遥控器声称的10mi差距还很大,更重要的是角度不好,在5米的位置要对的很正才能遥控,但随机带的遥控器,发觉指着天上地下都能遥控,很是纳闷,难道是我买的红外管不对么?电路很难通过提升电压来改进了,但还有其他的方法么?请兄弟们赐教
但无论如何都几乎没什么提升,而且我还换了许多的三极管,比如最初用的S8050,换了SS8050,也用来MOS管,S901X之类的管子,发觉差别也不大,所以我就要怀疑是否我选的红外二极管不对?红外发射管是从淘宝配货店买的,似乎没看到品牌,只是说5MM发射管,50个6.5元,现在想是不是发射管有讲究?请兄弟们给出宝贵意见,或者说如何增加发射电流也可以。

网友A:
你可以把随机的遥控器发射管和你买的发射管对换,看看究竟是红外管子的问题还是驱动电路的问题,

楼主:
谢谢 manbo789 兄弟,刚次拆下来试了试,角度改善是明显的,至少增加了15度,但仍然比原厂差,特别表现在散射上,是不是需要什么手段强制把电流提高?

楼主:
刚才也把我在淘宝上买的红外管装到空调遥控上去,发觉也是威力大增,提高电流似乎很有必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才也把我在淘宝上买的红外管装到空调遥控上去,发觉也是威力大增,提高电流似乎很有必要。 ...

根据你的说法,我觉得你驱动电路可能有些问题,不妨上图看看,

楼主:
图很简单,基本上都描述在我的帖子里面了。

网友B:
发射信号方波的占空比如何?不会是50%吧?

还有电源去耦有没有?

楼主:
5V电源是AC-DC的直接输出,我也尝试在靠近红外的电源和地之间并了个470uF的电容,也不见改善。

网友C:
提高电流或换用更大功率的LED就是,不过要注意与成品对比,以判别是否与你的前端电路的设计有关。

网友D:
是上面两个LED串联的图吗?
如果这样,为什么不并联LED呢.

楼主:
并联也试过,效果差不多

网友E:
建议你比较一下原装遥控器和你遥控器的驱动波形,估计是占空比太大,影响接收灵敏度。

网友F:
引用 楼主:
并联也试过,效果差不多

串联会降低LED的发射功率,关键是载波频率一定要准确,另占空比如果1/3距离近可以改为1/2可以适当增加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