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请问TI5416芯片支持qmath.h这个库吗?

楼主(2014-08-11):
(无正文)

网友A:
你试试math.h吧

网友B:
16 位定点 DSP, 应该使用以前那个 16 版本 q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试试math.h吧

这个不好用,math.h的对象都是float型的,直接计算整数的会有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16 位定点 DSP, 应该使用以前那个 16 版本 q

编号是多少?类似sprc068这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