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UCC27211

楼主(2014-08-11):
急:UCC27211输入的两路波有什么区别

网友A:
输入:高低电平,PWM脉冲都可以;
2个输入区别,一个控制上桥,一个控制下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见下图:

Tmon这个延时时间是芯片自己产生的吗

网友B:
Tmon这个延时时间 得由驱动信号提供, 比如使用专业的带 "死区"   PWM 控制芯片或 MCU 实现.

网友A:
引用 楼主:
Tmon这个延时时间是芯片自己产生的吗

这个只是驱动芯片(不会自己产生任何波形),控制后面的管子;
需要什么波形,需要你前面的芯片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