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结构体用法求教

楼主(2014-08-11):
各位大侠,有谁知道下面的这个用法,麻烦指点一下
struct asdd {
        u32 id;
       u32  num;

};

struct asdd  asdd123= {
        .id=10,
        .num=100
};

网友A:
定义一个类型为asdd,名为asdd123的结构体,下面是初始化

网友B:
struct asdd {
        u32 id;
       u32  num;

};
struct         asdd        asdd123;

asdd123.id=10;
asdd123.num=100;

网友C:
struct asdd  asdd123= {    10, 100  };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