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Capture的一个不正常现象,百思不得其解

楼主(2014-08-11):
近来学习STM32F103RB单片机,买了miniSTM32开发板,练习Capture时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不知如何解决,特请教各位前辈:
使用TIM3 CH1(PA6)输出频率为1KHz的PWM,使用TIM2 CH2捕获PWM输出的高电平时间,捕获后利用串口将捕获的时间发送到PC。出现的问题如下:
TIM2捕获计时分频为71,捕获周期为1000,TIM打开溢出中断和捕获中断,初始化时默认上升沿开始捕获,捕获到上升沿时将计数器清0,并且将开始捕获标记置位,捕获边沿改为下降沿捕获,在高电平期间发生计时溢出,则溢出计数+1,奇怪的是如果TIM2的自动重载值设定为1000,当PWM占空比小于1/2时,捕获时间正常,当PWM占空比超过1/2时,捕获所得的时间会多出一个溢出周期的时间。当将捕获定时器的溢出周期改为除1000以外的其他值,则不论占空比为多少,捕获时间都正常,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请各位不吝赐教,代码如下:
/*****************************************************
STM32捕获程序
利用TIM3——1生成PWM波(PA6),利用TIM2 CH2捕获生成的PWM(PA1)
*****************************************************/

#include "..\include\Capture.h"
#include <stdio.h>

static uchar IRQNum=0;                                        //溢出中断次数

u8 StartCapture=False;
u8 CaptureFinish=False;
u16 CaptureTime=0;

/*****************************************************
Capture初始化程序
*****************************************************/
void CaptureInit(void)
{
        RCC->APB1ENR|=1<<0;                                                //使能TIM2时钟
        RCC->APB2ENR|=1<<2;                                                //使能PORTA时钟
        GPIOA->CRL&=0xFFFFFF0F;
        GPIOA->CRL|=((UpperLowerInput<<2)|Input)<<4;                //上下拉输入
        GPIOA->ODR|=1<<1;                                                //上拉输入

        TIM2->CCMR1&=~(3<<8);
        TIM2->CCMR1|=1<<8;                                                //CC2通道被配置为输入,IC2映射在TI2上
        TIM2->CCMR1&=0x0FFF;
        TIM2->CCMR1|=2<<12;                                                //输入滤波器为4
        TIM2->CCER&=~(1<<5);                                        //上升沿有效
        TIM2->CCMR1&=~(3<<10);                                        //输入预分频为0
        TIM2->CCER|=1<<4;                                                //使能捕获
        TIM2->DIER|=1<<2;                                                //允许捕获中断

        TIM2->PSC=71;                                                                //预分频为72
        TIM2->ARR=1000;                                                                //频率为1K
        TIM2->SR&=~(1);                                                                //清除更新中断
        TIM2->SR&=~(1<<2);                                                        //清除捕获中断
        TIM2->DIER|=1;                                                                //允许溢出中断
        TIM2->CR1|=1;                                                                //开启TIMER3

        MY_NVIC_Init(2,1,TIM2_IRQn,2);                                //使能中断
}

/*****************************************************
Capture中断程序
*****************************************************/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
        if(TIM2->SR&1)                                                        //发生溢出中断
        {
                if(StartCapture)
                {
                        IRQNum++;
                }
                TIM2->SR&=~(1);
        }

        if(TIM2->SR&1<<2)                                        //发生捕获中断
        {
                if(StartCapture)
                {
                        CaptureTime=IRQNum*1000+TIM2->CCR2;
                        TIM2->CCER&=~(1<<5);                                        //上升沿有效
                        CaptureFinish=True;
                        StartCapture=False;
            IRQNum=0;
            TIM2->CCR2=0;
                }
                else
                {
                        TIM2->CNT=0;
                        IRQNum=0;
                        TIM2->CCR2=0;
                        TIM2->CCER|=1<<5;                                //下降沿有效
                        StartCapture=True;
                }
                TIM2->SR&=~(1<<2);                                                        //清除捕获中断
        }
}

/*********************************************************
Capture进程
*********************************************************/
void CaptureProcess(void)
{
        if(CaptureFinish)
        {
                CaptureFinish=False;
                printf("High Level Time:%d us\n",CaptureTime);
        }
}

楼主:
坐等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