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特率和比特率的关系到底是什么?

楼主(2014-08-11):
波特率:用来衡量数据传输速率的指标,表示在1s的时间内可以传输符号的个数。
比特率:每秒可以传输二进制比特的个数.

比特率 = 波特率*单个调制状态对应的二进制位数。

问题1:
但是在书本《MCU工程师练成记--我和MSP430单片机》一书的P104的12行中写到:在UART中,波特率就代表了可以1s可以传输的位的个数。
我是否可以理解在UART中,波特率是否等于比特率?

问题2:
我们平常所讲的UART波特率9600,就是每秒传9600位(BIT)?还是9600Baud/s?这和通信领域中的波特率有区别吗?

网友A:
比特率 = 波特率*单个调制状态对应的二进制位数
单个调制状态对应的二进制位数为1
9600bit/s  9600Baud在这里是一个意思吧
两相调制(单个调制状态对应1个二进制位)的比特率
另外楼主baud是符号每秒的意思,没baud/s这种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特率 = 波特率*单个调制状态对应的二进制位数
单个调制状态对应的二进制位数为1
9600bit/s  9600Baud在这 ...

谢谢~确实没有Baud/s ,我自己搞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比特率 = 波特率*单个调制状态对应的二进制位数
单个调制状态对应的二进制位数为1
9600bit/s  9600Baud在这 ...

关于比特率的我也参考学习的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