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6-bit MCU] 请教mc9s12的各位专家,想问几个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4-08-11):
(1)如何在codewarrior里面编译100k的常数数值,链接总是出错
看到其他论坛上面说这个芯片只能16k分开,是真的吗?
(2)如何在codewarrior里面生成hex或者bin文件,可以用bdm hiwave的flash工具下载的
最好能跟编译一起直接生成,就像keil一样.
(3)用bdm如何读出未加密的芯片,在hiwave的flash工具里面好像没有这个功能,用其他软件也可以

我用的芯片是xdp512,

网友A:
楼主你好,关于16位的问题,还请你到我们的官网提交一个技术服务请求,那边会有相关的工程师帮你解答。
建立服务请求链接:https://bbs.21ic.com/icview-684518-1-1.html
点击申请SR按钮,然后按照流程走。
问题请采用英文书写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关于16位的问题,还请你到我们的官网提交一个技术服务请求,那边会有相关的工程师帮你解答。
建 ...

谢谢 ,为啥啊,是不是16位使用的很少?英文不太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为啥啊,是不是16位使用的很少?英文不太好,

不是的,是因为目前论坛没有专门的16位工程师支持,我是kinetis方面的,对16位不太熟悉。
而支持16位的工程师,都是通过技术服务请求支持的,他们比较专业。
用英文写是为了国外的专家也能看懂你的问题,也能为你提供服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的,是因为目前论坛没有专门的16位工程师支持,我是kinetis方面的,对16位不太熟悉。
而支持16位的工 ...

感谢,主要是兴趣学习,用过很多芯片(8bit,32bit)就是没用过16bit的,觉得s12x在应用方面也是用的很多的,特别是智能车,16位机能在32位的天下占有这么大的分量已经很不错了,我把我遇到的问题整理一下再提交SR吧,我比较不习惯很多FAE,一上来就要填很多资料,这样很打击大家学习的兴趣,有时间我也想看看kinetis,

网友B(2016-03-31):
xdp512内部flash16k一页,共32页;
你卡伊参考TN 238

Using Global Addresses
1. Constant definition is done as follows:
#pragma CONST_SEG __GPAGE_SEG PAGED_CONST
const unsigned char cub_far_const=1;
#pragma CONST_SEG DEFAULT
2. Constant declaration is done as follows:
#pragma CONST_SEG __GPAGE_SEG PAGED_CONST
extern const unsigned char cub_far_const= 1;
#pragma CONST_SEG DEFAULT
3. A pointer pointing to such a variable will be defined as follows:
const unsigned char *__far ptr_on_far_con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