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给我推荐一个能 工作在175℃ 的开关电源的光耦啊

楼主(2014-08-11):
如题,万分感谢。

网友A:
半导体IC晶圆一般150度是极限了。特殊的有没有不知道,反正我司的消费类IC都是150度。。。

网友B:
很多功率MOS管极限温度是175度,也有个别三极管极限温度是200度的,比如2N3055、2N5686。
但工作在175度需要极限温度比175度更高,没听说过这样的光耦。

网友C:
没有这个器件的,
降温才是王道

楼主:
哎 环境温度就有可能175℃

网友D:
留个脚印表示来过

网友E:
这是要安装在锅炉里吗?

网友F:
即使军工电源,都没有满足175度,最多选择器件都是耐高温的

网友G:
ACPL-M43T 是单路的,HCPL系列的有许多都可工作在175度,器件在高温应用注意两个条件1、降低器件功耗。2、尽可能不选用老型号的器件,现在的制作工艺好了功耗也会降低。最后就是要加温测试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哎 环境温度就有可能175℃

环境温度就有可能175℃
***************
那你不是要找175℃,而是200℃以上的。

网友I:
想办法改造环境吧,不然麻烦。

网友J:
楼主 想办法散热啊

网友K:
考虑其它材料的传感器件吧!…
  楼主貌似要做炼丹炉的节奏呀!…

网友L:
偶也是怀疑,且不说光电三极管,光光是LED在那么高的温度下还能不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