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VD建工程main.c和stm8_interrupt_vector.c一定要在工程目录下吗?

楼主(2014-08-11):
STVD建工程main.c和stm8_interrupt_vector.c一定要在工程目录下吗?

建工程的时候,会自动生产这两个文件。

其实我想把工程做一个文件夹,源文件做一个文件夹,相信很多人都是这样的思路,在是STVD里面好像不行。

工程文件夹Project
源文件文件夹USER

当我把这main.c和stm8_interrupt_vector.c两个文件移动到USER里面,并在工程里面重新添加,编译之后就会出现以下错误:
Compiling stm8_interrupt_vector.c...
cxstm8 +debug -pxp -no -l +mods0 -pp -i"D:\Program Files (x86)\COSMIC\CXSTM8\Hstm8"  -clDebug\ -coDebug\ stm8_interrupt_vector.c
#error cpstm8 stm8_interrupt_vector.c:0 can't open stm8_interrupt_vector.c
stm8_interrupt_vector.c:
The command: "cxstm8 +debug -pxp -no -l +mods0 -pp -i"D:\Program Files (x86)\COSMIC\CXSTM8\Hstm8"  -clDebug\ -coDebug\ stm8_interrupt_vector.c " has failed, the returned value is: 1
exit code=1.

网友A:
没用过STVD;
你看看STVD有没有包含路径可以设置,可以设置的话就把相应的路径都包含进来;

楼主:
试验过之后,发现stm8_interrupt_vector.c这个文件必须得跟工程目录放一起。
其他的就可以自由放置

网友B:
stm8_interrupt_vector.c是可以单独放的,不用和工程目录放一起,设置一下就可以了。
以下例子请参考:

stm8_interrupt_vector.c文件定位

stm8_interrupt_vector.c文件定位

STM8S003F3P6 vUSB项目

STVD_V4.3.5 + Cosmic_V4.3.4 GPIO例子

楼主(2014-10-08):
引用 网友B:
stm8_interrupt_vector.c是可以单独放的,不用和工程目录放一起,设置一下就可以了。
以下例子请参考: ...

是的,修改过后,就可以放在自己设定的目录了。
这样就可以把源文件与其他文件单独分开了

网友C(2016-01-05):
原来可以设置,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