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放大电路,驱动4Ω3W的喇叭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4-08-11):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断开后级的话,第一级能发大2.8倍左右,但是如果接上了功率发大电路,第一级基本无放大作用啊,是被后面喇叭重载影响吗?
上面的C2不是10uf,忘记改过来了,是47uf的。

网友A:
哈哈!玩音响…在21投贴、算你有眼…
  本人不敢称一,二就让给你了!

网友A:
先说前置电路:应用复合形式、提高放大倍数。要引用交流负反馈:该电路增益小。管子动态范围小、改!…
  乙类互补推挽:输入匹配不对、应加一级放大。二极管作用于温漂补偿(也有预偏置作用):应在串联两端并电阻、输入信号应在Q4基极。末级功放要调整静态工作点,在6mA左右、离开交越死区就行。
  增大功率应在末端并接大功率管:复合形式。
   这个功放…失真!功率达不到3W!做演示还可以…
  C2增加十倍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说前置电路:应用复合形式、提高放大倍数。要引用交流负反馈:该电路增益小。管子动态范围小、改!…
   ...

“要引用交流负反馈”,是指发射极并联一个电容吗?
“输入匹配不对,应加一级放大”加一级放大,怎样才能使得输出阻抗跟功率放大的输入阻抗匹配呢?
“并接大功率管”,现在手头只有3904,3906,5551,8550,你觉得哪种好点?
大神啊,求教!!!!

网友A:
都很基础呀!…翻教科书吧!…查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很基础呀!…翻教科书吧!…查手册…

好吧,谢谢你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