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伏秒平衡的问题

楼主(2014-08-11):
最近几天正在艰难的啃书,看到伏秒平衡的公式,用文字描述是,稳定状态下加在电感两端的电压乘以导通时间等于关断时刻电感电压乘以关断时间,我有一点不解,加在电感两端电压乘以导通时间,这半句能理解,这个电压应该就是整流后大电容的电压,但是后半句,关断时刻电压乘以关断时间,那这个关断时刻电压是多少呢?莫非是电压反向之后的VDS电压?但是VDS电压是叠加了反射电压的,是不是减去这个反射电压,就等于是关断时刻电感电压了?请大神指教

网友A:
加在电感两端的电压正是反射电压。所谓反射电压正是次级导通去磁电压等效到初级的电压。付秒积平衡对单绕组电感比较好理解,你可以拿单绕组电感来理解。多绕组电感,你一定要把付秒积等效到同一个绕组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在电感两端的电压正是反射电压。所谓反射电压正是次级导通去磁电压等效到初级的电压。付秒积平衡对单绕组 ...

难道我理解的全都错了?电感两端电压乘以导通时间,这个电感两端电压不是大电容的电压吗?关断时刻电感电压乘以关断时刻,这个关断时刻的电感电压指的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难道我理解的全都错了?电感两端电压乘以导通时间,这个电感两端电压不是大电容的电压吗?关断时刻电感电 ...

你木全错,我在2L给你解释的是你木理解的半句。。。。:L
Vds是加在电感两端嘛?自己仔细想想电感两端电压到底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木全错,我在2L给你解释的是你木理解的半句。。。。
Vds是加在电感两端嘛?自己仔细想想电感两端电压 ...

比如说一个变压器,MOS导通时刻,NP绕组是上正下负,这时候加在电感两端的电压就是大电容的电压,关断时刻,绕组电压反向,变成上负下正,而下端就接在MOS的D极,这个DS电压不就是关断时刻的电感电压吗?只不过这个DS还叠加了一个反射电压,按照你说的,MOS关断之后,电感两端电压就仅仅只是反射电压吗?怎么我感觉DS才是关断时刻电压啊?这一点实在是理解不了,请继续指教

“电感两端电压”!!!Vds只是电感一端相对于地的电位,电感另一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木全错,我在2L给你解释的是你木理解的半句。。。。
Vds是加在电感两端嘛?自己仔细想想电感两端电压 ...

哈哈,我明白了,的确只是反射电压,你那个点评很到位

网友B:
好高深的理论,完全不懂啊!
大学真的是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