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放大电路,驱动4Ω3W的喇叭

楼主(2014-08-11):
驱动一个4Ω3W的喇叭,用了下面的电路,驱动得我好难受:Q:Q。。。。大家有什么好建议吗?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断开后级的话,第一级能发大2.8倍左右,但是如果接上了功率发大电路,第一级基本无放大作用啊,是被后面喇叭重载影响吗?

网友A:
对头.楼主这是在练手?

网友B:
楼主的图是仿真图,为何不接上仿真软件中的示波器,看看输入和输出波形?

网友C:
最简单的理想化估算:后级的输入电阻:4*100=400欧姆(输出级的电流放大倍数已经取100,很大了,实际上功放管在大电流情况下的放大倍数一般不大)。比前级的集电极电阻小多了(还没算入偏置电路的影响呢)。你说影响大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只能説ー開始C2偏小而R6、R7偏大,既然是仿真怎幺不会改改数値去試試。

仿真了,也用面包板焊出电路实验了,但仿真跟实验差别很大,感觉仿真不是很对,就没改参数,直接在面包板改的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简单的理想化估算:后级的输入电阻:4*100=400欧姆(输出级的电流放大倍数已经取100,很大了,实际上功放 ...

后级输入电阻还能这么算的吗?用放大倍数乘于负载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头.楼主这是在练手?

哈哈,是啊,在练手。有没有什么好方法驱动这种喇叭啊,用分立元件搭建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图是仿真图,为何不接上仿真软件中的示波器,看看输入和输出波形? ...

有仿真过的,但跟实际的波形对比起来,差别挺大的,所以就没贴上仿真的示波器。我待会贴上实际电路图的输入输出波形。

网友F:
不是这样的
要先做初步设计计算,然后再仿真或小板实验

考虑5楼观点

楼主:
实际电路的输入输出波形如下:

网友G:
应该是后级的输入电阻影响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后级输入电阻还能这么算的吗?用放大倍数乘于负载大小?

后级难道不是射极跟随器?忽略次要因素后难道不可以这样估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后级输入电阻还能这么算的吗?用放大倍数乘于负载大小?

不是所有电路都可以这样计算。
但对你的这个电路这样计算足够准确。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实际电路的输入输出波形如下:

输出明显交越失真。这是6楼king555所说R6R7偏大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后级难道不是射极跟随器?忽略次要因素后难道不可以这样估算?

那这样子的话,我就要设法减小第一级输出阻抗大小(减小RC的值?)或者减小负载(负载固定,不能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明显交越失真。这是6楼king555所说R6R7偏大引起的。

嗯,现在的问题是,驱动喇叭的负载太大,导致增益也跟着下降,基本没起到放大作用。有什么好的方法吗?我想改变RC的大小,但这样也会影响到增益大小。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现在的问题是,驱动喇叭的负载太大,导致增益也跟着下降,基本没起到放大作用。有什么好的方法吗?我 ...

再加一级放大就是了。
加一级放大,可以考虑Q3Q4使用达林顿管,或用分立三极管搭成达林顿管。此时R6R7应该修改阻值。

这样的音频放大电路,可改进的地方还有不少。

网友H:
引用 网友B:
输出明显交越失真。这是6楼king555所说R6R7偏大引起的。

您好版主,请教您个问题可以不?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图是仿真图,为何不接上仿真软件中的示波器,看看输入和输出波形? ...

您好版主,请教您一个问题可以不?

网友C:
你这个电路问题多多——
1、C2才47uF,那在音频的低端(比如说100Hz)的容抗多大?都是负载电阻的多少倍了?
2、R6、R7的阻值合适吗?假如你的输出电压的峰—峰值达到8V(对应于12V供电),那么负载上的电流峰值是多少?(忽略C2容抗的话是否是1A?),那基极电流要多大?(就算是放大倍数是100,也要10mA是吧?),输出峰值电压时R6(或R7)上的电压是多少?(6-4-0.7=1.3V),这两个电阻此时能提供的电流有多少?(1.3V/10K=0.13mA),够驱动基极电流吗?何况还要考虑二极管分流的电流呢(正确的做法是要保证偏置二极管的最小电流,使其避开特性曲线过分弯曲的区间)。
3、偏置电路的阻抗对前级的影响已经非常可观,其等效电阻为5K,即便不考虑负载反射阻抗的影响,此时的前级的等效负载电阻已经是2.64K,那么前级的电压放大倍数已经只有1.3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H:
您好版主,请教您个问题可以不?

当然可以。
不过,Lgz2006、qzlbwang……那才是音频放大器专家。

老爷子客气了,俺才不是什么专家呢,只是业余工匠。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H:
您好版主,请教您一个问题可以不?

最好不要“搭便车”提问,你另开一帖提问不好么?21ic高手如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电路问题多多——
1、C2才47uF,那在音频的低端(比如说100Hz)的容抗多大?都是负载电阻的多少倍了 ...

qzlbwang,谢谢你用心的解答。C2电容取值47uf,是因为我一直用的1KHz的音频文件在调试,所以就取了这么一个值,当然相对低频来说,RC会对音频幅度进行衰减,这个值肯定是不行,是要加大的。(你好细心!!:handshake)
对于“R6、R7的阻值合适吗?",如果减小了,会不会导致输入阻抗降低,从而影响了前级电路的输出?
我想在Q1发射极上加个旁路电容,这样应该能加大放大倍数吧!!!

射极电阻上并联旁路电容来提高放大倍数肯定可以,但减少甚至取消负反馈带来放大倍数提高的同时,把原来负反馈带来的其他好处也消除了。
影响前级是肯定的,但连本级的正常工作都不能保证的偏置,合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加一级放大就是了。
加一级放大,可以考虑Q3Q4使用达林顿管,或用分立三极管搭成达林顿管。此时R6R7应 ...

嗯,好的!!!谢谢张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电路问题多多——
1、C2才47uF,那在音频的低端(比如说100Hz)的容抗多大?都是负载电阻的多少倍了 ...

加了旁路电容确实能够提高放大倍数, 但音频信号已经失真得一塌糊涂,扬声器出来的声音也有很多噪音。。。:L

多参考一些成熟的电路吧!在自己的水平未到达一定的水准之前还是多分析研究一些成熟的电路好。
26楼的点评已经说了

网友I:
偏置电流太低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加了旁路电容确实能够提高放大倍数, 但音频信号已经失真得一塌糊涂,扬声器出来的声音也有很多噪音。。 ...

好的,谢谢qzlbwang 耐心的解答。

网友J:
音频电路是很有趣的。好好研究吧。:lol

真人好久不见!

网友F:
音频功放,有那么多经典的,成熟的电路,都是老ID了,楼主一不去分析研究,二不做原理设计,也不进行参数计算(仅有一个电流反馈的输出开路倍数)
先把仿真扔一边

网友K:
引用 网友B:
输出明显交越失真。这是6楼king555所说R6R7偏大引起的。

为何R6R7偏大会引起交越失真的?
@may hang

网友B:
引用 网友K:
为何R6R7偏大会引起交越失真的?
@may hang

此图摘自《电子技术基础.模拟部分.(康华光.第5版)》第108页。
该图说明,三极管输入特性曲线和二极管特性曲线是不一样的,即使二极管和三极管材料相同。除非三极管集电极电压为零,即图中左面那条曲线,它和二极管正向曲线相同。
楼主首帖中,通过10k欧电阻R6的电流好像是在二极管D1和三极管Q3之间平均分配,各得一半。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因为Q3集电极对发射极有电压(静态时约6V)。由上图可知,集电极有电压时,发射结需要比二极管更大一些的电压才能够导通(基区宽度调制效应)。也就是说,首帖图中流过R6的电流几乎完全流过D1,而Q3基极电流几乎为零。同样,流过R7的电流也不是在D2和Q4基极之间平均分配。
既然Q3Q4基极电流几乎为零,产生交越失真就是必然的。
解决的办法,是减小R6R7,让流过D1D2的电流大一些,大到二极管上的压降能够使得三极管稍微导通。

网友L:
不懂装懂的真多!

谢谢大家!

霉叫兽。

就会COPY教科书。

qlb就会胡扯。

L6就会吹牛。

这回X7没有近来发音。

谢谢大家!

霉叫兽最不得人心的就是。

明知这几个分明就是250。

还一个劲地捧它们的臭脚。

霉叫兽你连250斗不如啊!

谢谢大家!

网友M:
是呀,这个电路根本没有考虑各级之间的驱动能力。
末级三极管,起码要用复合管才可以。
不过,最好还是采用经典的功放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