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对晶振PPM的要求

楼主(2014-08-11):
当前使用的CPU需要12MHz的无源晶振,选择使用12MHz 50ppm的晶振。
仔细查找CPU并无关于对晶振PPM值的要求,基本上都是电阻电容占空比什么的。那如何判断该晶振PPM参数是否满足CPU的需求

网友A:
如果有串口通信对CPU晶振有频率要求,否则频率精度无影响。

网友B:
还有就是若有ADC/DAC,会影响ADC/DAC的采样率的精度

网友C:
想多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串口通信对CPU晶振有频率要求,否则频率精度无影响。

晶振的PPM过大会如何影响串口,能否具体点。如果我CPU上还有USB的controller,为什么不会对USB有影响而只是对UART有影响。

网友D:
晶体(注意了,无源的是晶体,有源的才是晶振)的精度、温漂与微处理器没有丝毫关系,只有与一些跟时间相关的集成资源才有关系,比如定时器、异步串行通讯等。只要精度、温漂指标满足应用中定时器、串口等的精度需要就可以了,鉴于晶体本身的物理特性,可以说所有晶体都可以满足绝大多数MCU应用的需要,所以器件手册根本无需对晶体的精度和温漂参数做出要求,唯一要注意的是负载电容参数,这个跟振荡电路有关。

网友E:
50ppm一般的晶体都能达到吧,要求比较高的cpu会要求15ppm、30ppm,楼主不必过于担心。
频偏是可以测出来的,可用频率计测试,不建议用示波器测频率,精度不够。

网友A:
引用 楼主:
晶振的PPM过大会如何影响串口,能否具体点。如果我CPU上还有USB的controller,为什么不会对USB有影响而只 ...

因为串口波特率误差与晶振频率有关,如果有串口一般用11.5924Mhz,22.1184 Mhz晶振,可以看一下单片机串口波特率计算,usb通信同样有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