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教个三极管的电路

楼主(2014-08-11):
如图所示,
1、图中的R15是起什么作用的呢?
2、这个电路当K32为低电平时,K3 的电压值大致是多少呢?

网友A: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7757
这个并联的电阻是防止在输入悬空时造成三极管输出出现不稳定的现象。

网友B:
“这个电路当K32为低电平时,K3 的电压值大致是多少呢?”
K3接到哪里去了还不知道,焉知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当K32为低电平时,K3 的电压值大致是多少呢?”
K3接到哪里去了还不知道,焉知电压? ...

大神,接到了数码管的共阴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7757
这个并联的电阻是防止在输入悬空时造成三极管输 ...

多谢,是不是也考虑到了在高电平的时候三极管可以有效导通

网友C:
K3处电压可按数码管供电电压考虑
R15的存在,几乎标准设计了,确保有效导通是基本要求
一般不必周密算计它,取其电流为驱动的1/10就行
连接中有称其“下偏置”是不确当的

铃木书连这个问题都不能令学员明白,白瞎了
那个21楼是最有价值的发言

网友D:
收集自 21ic电子网 新浪微博的回答:

网友E:
R15的作用是防止K32输出低的时候(一般输出低不会是0V,可能有0.3V什么的)NPN呈现微弱导通的情况,这时会导致LED有微亮.加上R15后,K32输出的0.xV电压,电流大部分从R15走了,所以LED不会微亮.这是因为这种情况Rbe比较大,并一个小的电阻,电流就全从R15走了

网友F:
确保三机管能稳定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