嗮一嗮正在开发的运动手表

楼主(2014-08-11):
此贴已删!

网友A:
这个是钟吧?作为手表来说太大了点。

楼主:
让大神见笑了,我这个只是正在开发的运动手表。

网友B:
IP等级比功能重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IP等级比功能重要。

全密封起来?我一直想不通充电接口是如何防水的。

无线充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全密封起来?我一直想不通充电接口是如何防水的。

可以用胶塞儿密封的 就和ME525手机一样设计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全密封起来?我一直想不通充电接口是如何防水的。

直接无限充电呗。运动手表可以做大点

网友D:
屏 是什么屏?  多钱? 有链接吗?

网友E:
能不能检测心率?  有没有GPS,能不能播放音乐?

若可以  我可以做一下白老鼠

网友F:
5金收此钟。。。哈哈 开玩笑的:lol

网友G:
这个作为手表来说太大了点,都这样了还不如把屏做大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屏 是什么屏?  多钱? 有链接吗?

夏普Memory LCD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不能检测心率?  有没有GPS,能不能播放音乐?

若可以  我可以做一下白老鼠 ...

可以测心率,绿光的(非胸带),今天才调好。GPS还没调试,不能放音乐,后续会加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作为手表来说太大了点,都这样了还不如把屏做大点

1.28寸的屏,不大吧!是图片让这个屏看上去有点大了,你对比一下周围器件,其实这个屏不大的。

网友H:
见到了神一样的小壁虎。

网友I:
心率检测用的什么元件?

网友J(2016-07-22):
引用 楼主:
1.28寸的屏,不大吧!是图片让这个屏看上去有点大了,你对比一下周围器件,其实这个屏不大的。 ...

你好,之前你提到DMA串口超时接收的方法:
总线空闲就计时,时间到还没有数据来不就超时了,然后中断了,中断之后弄一个标志位致1,主程序发现读取标志位致1了就去读DMA数据。
不是设置DMA中断或RX中断,要设置总线空闲超时中断,
请问怎么设置总线超时,没见有这个设置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