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又是一个头疼的干扰,

楼主(2014-08-11):
产品已销售多年,前两天出现头疼时间,客户安装好以后能正常运行,但当定时器执行完一个任务后停机(例如控制步进电机,定时器0控制脉冲,中断中检测脉冲数量是否到达,到达就输出一个信号(也是在定时器中断里输出),出现故障后液晶现实的脉冲数量也对,脉冲送完后单片机就停止了,也没有输出信号,单片机也在运行(定时器1的程序正常运行))程序也横简单,大致如下;
if(脉冲==3000)
信号=0;
3000脉冲送完了,但信号没有输出。状态字也没有改变,导致根据状态字执行的程序也无法执行
把有故障的拿回来试了3天也没有出现过。
这个产品也已使用3年,程序没有改过。
头疼的是干扰也没有死机(定时器1还在工作),
也无从下手
给客户换新机试了2天也没有毛病

网友A:
用一个补救程序来判别,干扰是要时时刻刻记挂在心的

网友:
干扰是无法消除的。

网友B:
不能光在程序上找原因,仪表外部接线好好查查特别是接地。

网友C:
定时中断跟主程序互相监测运行状态吧,只要一个没死,就能检测到,然后复位重启(如果客户允许的话)

网友D:
if(脉冲>=3000)

楼主:
划定为开关就没事了

网友E:
什么厂家的MCU,抗干扰差?

网友F:
不同批次的单片机可能因为工艺的变化,导致性能有一点点的差异吧。呵呵,其实修改单片机程序也是可以提高抗干扰的,感觉你们没有做,打开单片机的看门狗,但是不要放在中断里面,可以让单片机起死回生。单片机没有任务的时候,最好休眠,减少单片机受到干扰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