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AD538

楼主(2014-08-11):
请问有没有用过AD538的,请指导一下,我电路搭建运算与预期的不一样,实在是不知道问题在哪?

连接如图所示,在板子上测试的时候,只接了+15V的电源和数字、模拟地。有几个问题:
1、芯片中的+5、+10V,是由芯片输出的吗?
2、-15V是否一定得接,因为就只有一个+15V直流电源,所以没有能力测试-15V接入后的效果;
3、测试的时候,10引脚接4引脚、10引脚直接接15V,两者测量到的电压值一样,都是14.44V,而预算的结果应该是:10*5.08/2.84=17.887。10脚接5.08也试过,输出来时14.44V。

会不会是芯片坏了,还是连接错误?请大神们指点下!

楼主:
走过路过请指点啊
焦虑的心情,学个电真不容易

网友A:
这个看手册,
你这片子要几百个大洋吧

网友B:
1、芯片中的+5、+10V,是由芯片输出的吗?
      是 +2V, +10V, 芯片输出的电压参考信号

2、-15V是否一定得接,因为就只有一个+15V直流电源,所以没有能力测试-15V接入后的效果;
      是的, 芯片规定需要双电源供电, 可以用 DCDC 芯片生成, TI 有大把的方案和芯片实现.

3、测试的时候,10引脚接4引脚、10引脚直接接15V,两者测量到的电压值一样,都是14.44V,而预算的结果应该是: 10*5.08/2.84=17.887。10脚接5.08也试过,输出来时14.44V。
      你的电源才 15V, 怎么可能输出高于电源的电压呢?
这芯片的网站报价 $34 以上, 这样的成本应该不要考虑 DC/DC 的微小成本. 建议先好好地研究一下数据手册再去试验, 弄坏了一片不划算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芯片中的+5、+10V,是由芯片输出的吗?
      是 +2V, +10V, 芯片输出的电压参考信号

刚下到手册,再请问版主,用来做除法运算的(含正负),还有什么芯片比较容易实现的吗

网友B:
既然下载了手册, 应该在官网上能找到  乘法器和除法器类芯片
http://www.analog.com/zh/special ... products/index.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下载了手册, 应该在官网上能找到  乘法器和除法器类芯片
http://www.analog.com/zh/special-linear-fun ...

看完手册,想放弃AD538的使用。实验室芯片老化了,也不知道坏掉没,还的重新搭建DCDC电路。
请问如果直接将所需进行除法的电压送给STM32进行处理,两者优缺点怎么样?

网友B:
比较赞扬这个方案
不过: 直接将所需进行除法的电压送给STM32进行处理,可能被 数字量化后, 精度受影响, 另外涉及不小的计算量, 或许对 STM32 的软件也是个考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较赞扬这个方案
不过: 直接将所需进行除法的电压送给STM32进行处理,可能被 数字量化后, 精度受影响, 另 ...

再看看,还是想试试这个除法器,因为精度问题。

不过资料的page12里面说,“在双极性的情况下,分母若大于等于分子的输入,分子可以识别双极性电压,但是分子会加上一个分母的偏移量”,这里,岂不是固定了这个除法器二象限的公式?就是说10引脚必须与10V的参考电压相连?
请版主解答一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吧,应该就是这有这一种接法了,图上也标注了V0公式。
只是下面图给的公式和上面图的公式有点不同啊……

网友B:
这段文字, 应该是在讲, 怎么通过调整 R2 消除偏移, 调整到下面的这个完全线性的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段文字, 应该是在讲, 怎么通过调整 R2 消除偏移, 调整到下面的这个完全线性的状态. ...

那10脚和4脚相连,只是为了给一个例子,还是只能连内部的10V参考量?

楼主:
最终的最终还是选择了软件……硬件实现起来太麻烦了,软件两个句子就搞定。真算是体会到了硬件的时间和成本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