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求助,小型变压器设计

楼主(2014-08-11):
需要用AC220V的市电,转换成DC3.3  1.5A的直流电源。

请教二姨的大神们:有什么低成本,低功耗的方案吗?

楼主:
我考虑使用变压器,直接把电压降到AC3~5V,然后整流滤波,再使用一个能稳压稳流的IC。
这样没有负载时,功耗是不是很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考虑使用变压器,直接把电压降到AC3~5V,然后整流滤波,再使用一个能稳压稳流的IC。
这样没有负载时,功 ...

这样空载功耗很大,带载效率很低

网友B:
PI的IC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C:
满大街的5V1A 方案 ,随便拿个来做做就可以了
然后 自己再搞个电源IC  把5V 变3.3 这样才合适

网友D:
外接适配器 ,便宜点的几块就可以,然后进来再用IC变一下电压

楼主:
各位大神,我只是想弄明白这里边的道理。
在设计电源时,各种方案之间的优缺点和如何取舍

楼主:
引用 网友B:
PI的IC可以考虑一下

能详细是说一下吗?

网友E:
3.3V1.5A已经不能忽略整流二极管的功耗了,如果是考虑效率的开关电源需要考虑同步整流方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3.3V1.5A已经不能忽略整流二极管的功耗了,如果是考虑效率的开关电源需要考虑同步整流方案了。 ...

不追求效率的话呢?毕竟才5W的功率,就算损耗一倍也才10W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追求效率的话呢?毕竟才5W的功率,就算损耗一倍也才10W

那你要求的“低功耗”具体是什么样的要求?
一般开关电源效率低也得70%以上吧?通常希望80%以上效率。
3.3V输出电压情况下,输出整流二极管的正向压降会损失较大比例的效率,1.5A电流等级一般快恢复二极管正向电压为0.9V甚至更大,肖特基的也得0.5V~0.8V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那你要求的“低功耗”具体是什么样的要求?
一般开关电源效率低也得70%以上吧?通常希望80%以上效率。
3. ...

3.3V/1.5A会考虑3~5A/40~60V肖特基,压降没那么高,基本都在0.4V以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F:
3.3V/1.5A会考虑3~5A/40~60V肖特基,压降没那么高,基本都在0.4V以下。

什么型号的肖特基管?0.4V是多少电流测试的?我们用1.5A电流测SS310肖特基管正向电压是大于0.6V。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你要求的“低功耗”具体是什么样的要求?
一般开关电源效率低也得70%以上吧?通常希望80%以上效率。
3. ...

在无负载或者0.0几W负载情况下的功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什么型号的肖特基管?0.4V是多少电流测试的?我们用1.5A电流测SS310肖特基管正向电压是大于0.6V。 ...

普通3A\5A的肖特基就可以,40V的0.4V以下,60V的大概0.5V。

网友E:
引用 楼主:
在无负载或者0.0几W负载情况下的功耗

叫待机功耗或空载功耗,要这么小的待机功耗也要求效率吧

网友G:
市面上大把5V2A输入市电的方案,懒鬼改下电压取样就可以用,但是最好重新计算变压器,因为改取样使高压下脉宽更窄,电路不合理。低压时最大脉宽超过50%引起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