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新人问何为熟练掌握?

楼主(2014-08-11):
我想问下大家如何理解熟练掌握单片机?要达到什么程度叫熟练掌握?我就是想问问大家对于这个这个词的理解?
是要达到每个寄存器熟练使用?还是可以实现什么什么功能么?还是对它的内部结构什么的有深入了解?

网友A:
个人意见:碰到一个项目或者要求实现一个功能,你能想到用哪种单片机,怎么实现,用到单片机的哪些功能模块。然后实际开发时可以参考相关文档例程。当然,如果你能全部记得最好了,不过几乎是不可能的:D

网友B:
能做项目就差不多了

网友C:
遇到问题时不能总是去翻书或到处找资料,熟悉到一定程度会记住一些关键细节的...

网友D:
多做点项目,自己想也行,网上和别人协同工作也行。

网友E:
我觉得能看懂这里的每一个帖子就很厉害了 ,新人亚历山大啊

网友F:
这个熟练要看是谁说的,简历上写的熟练,水分还是挺大的。如果是招聘方的要求,那个要求就高了,打个比方,像吃饭一样熟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意见:碰到一个项目或者要求实现一个功能,你能想到用哪种单片机,怎么实现,用到单片机的哪些功能模块 ...

我没做过什么项目,能给说下实际开发的流程什么的么?科普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做项目就差不多了

没做过,水平不够啊,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遇到问题时不能总是去翻书或到处找资料,熟悉到一定程度会记住一些关键细节的... ...

嗯,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做点项目,自己想也行,网上和别人协同工作也行。

有什么途径可以做些简单项目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能看懂这里的每一个帖子就很厉害了 ,新人亚历山大啊

同新人,压力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熟练要看是谁说的,简历上写的熟练,水分还是挺大的。如果是招聘方的要求,那个要求就高了,打个比方, ...

那你认为的熟练掌握是什么呢?

网友G:
看到一个需求的时候,知道如何实现。没用过的芯片,查找资料后能马上上手。没必要所有东西都很熟练,需要用到时现学现用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到一个需求的时候,知道如何实现。没用过的芯片,查找资料后能马上上手。没必要所有东西都很熟练,需要用 ...

谢谢

网友F:
引用 楼主:
那你认为的熟练掌握是什么呢?

我认为的熟练应该是:不再纠结于按键扫描、数码管显示、IIC读写等等这些基本的东西,而是在接到一个项目后,思考如何实现,更多的精力是放在如何理解客户的需求,如何把需求转换成硬件、软件的表达。
我对熟练的定义是:给你一台不能上网的电脑,可以设计一个一般难度的产品,比如设计一个单片机的最小系统,加上一些按键、数码管、LED指示灯这种难度的。

网友H:
我做了一个单片机开发板.2天搞定了一套板级测试程序.eeprom, 18b20, 按键.串口.4bit数码管
当然听起来很简单也不牛X.
但是,请你说出来,你每个程序模块设计都是优秀的.
每个程序模块有多少种设计方法,你为什么选这种.优势在什么地方?
经过调试后,你发现硬件有多少缺陷和陷阱,又需要怎么改就可以产生不同的效果.
比如18b20网上的程序只能读温度,那你怎么改就能读18b20的id?需要多长时间
如果多个18b20,你应该怎么去搜索id?[这个我没做.不包含在2天之内]

网友I:
          进了公司,都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改一改,没有什么的,比如硬件小改下,软件增加个什么功能。

网友J:
多看些数据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