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IO中断问题

楼主(2014-08-11):
#include <stdbool.h>
#include <stdint.h>
#include "Key_Board.h"
#include "Nokia5110.h"
#include "SystemInit.h"
#include "driverlib/gpio.h"
#include "driverlib/sysctl.h"
#include "driverlib/interrupt.h"
#include "driverlib/timer.h"
#include "inc/hw_timer.h"
#include "inc/hw_ints.h"
#include "inc/hw_memmap.h"
#include "inc/hw_types.h"
#include "inc/hw_gpio.h"
#include "inc/hw_sysctl.h"
unsigned char num;    //用来显示字符计数
unsigned char Int_flag=1; //中断标志位
unsigned char num2=0;   //负责对输入的计数
unsigned char key_val=88; //输入的值初始设置
unsigned char in_put_end_flag=0;//输入结束标志
unsigned char keyinput_val[]="A321B654C987DE0F";
unsigned char input[32];//输入的要显示的数组
/*********************************************************************************************************
** Function name:       GPIO_Port_F_ISR
** Descriptions:        GPIOF的中断服务函数
** input parameters:    无
** output parameters:   无
** Returned value:      无
*********************************************************************************************************/
void GPIO_Port_F_ISR(void)
{
unsigned long ulStatus;
unsigned char K_In;

K_In=0x80;
SysCtlDelay(5*(TheSysClock/ 3000));   //消抖
ulStatus=GPIOIntStatus(KEY_PORTF,true); // 读取中断状态
GPIOIntClear(KEY_PORTF, ulStatus); // 清除中断状态,重要
if (ulStatus&KEY_PIN_L)     //如果KEY_L的中断状态有效
{
  SysCtlDelay(5*(TheSysClock/ 3000)); // 延时约10ms,消除松键抖动
  key_val=KeyIn(K_In); //读取按键值
  KeyChecKend();//检查按键结束
}
Int_flag=0;
Nokia5110_DisNumber(0,5,key_val);
}
void Key_IntInit(void)
{
/*高4位KEY_PIN_H配置*/
{
  /*KEY_PIN_H使能*/
  SysCtlPeripheralEnable(KEY_PERIPH_GPIOC);  //高4位使能

  /*高4位KEY_PIN_H模式*/
  GPIOPinTypeGPIOOutput(KEY_PORTC,KEY_PIN_H);//高4为输出
  GPIOPinWrite(KEY_PORTC,KEY_PIN_H,0x00);  //高4位输出0
}
/*低4位中断输入设置*/
{
  /*使能KEY_PIN_L所在GPIO端口*/
  SysCtlPeripheralEnable(KEY_PERIPH_GPIOF); //低4位使能
  HWREG(GPIO_PORTF_BASE + GPIO_O_LOCK) = 0x4c4f434b; //解锁PF0
    HWREG(GPIO_PORTF_BASE + GPIO_O_CR) = GPIO_PIN_0;
  /*设置KEY_PIN_L所在GPIO端口输入模式*/
  //GPIOPinTypeGPIOInput(KEY_PORTF,KEY_PIN_L);//低4位输入
  GPIOPadConfigSet(GPIO_PORTF_BASE,KEY_PIN_L,GPIO_STRENGTH_2MA, GPIO_PIN_TYPE_STD_WPU);
    GPIODirModeSet(GPIO_PORTF_BASE,KEY_PIN_L, GPIO_DIR_MODE_IN);

  /*设置KEY_PIN_L中断类型*/
  GPIOIntTypeSet(KEY_PORTF,KEY_PIN_L,GPIO_FALLING_EDGE);//低4位下降沿触发中断
  //IntPrioritySet(INT_GPIOF, 1 << 5); // 设置KEY中断优先级为1

  /*注册中断*/
  GPIOIntRegister(KEY_PORTF,GPIO_Port_F_ISR);

  /*中断配置*/
  GPIOIntEnable(KEY_PORTF,KEY_PIN_L);//低4位中断输入使能
  IntEnable(INT_GPIOF);
}
}
/*********************************************************************************************************
** Function name:       Keycheckend
** Descriptions:        检查按键结束
** input parameters:    无
** output parameters:   无
** Returned value:      无
*********************************************************************************************************/
void KeyChecKend(void)
{
SysCtlDelay(10 * (TheSysClock/ 3000)); // 延时约10ms,消除按键抖动
//while (GPIOPinRead(KEY_PORTF,KEY_PIN_L) == 0x00); // 等待KEY抬起
SysCtlDelay(10*(TheSysClock/ 3000)); // 延时约10ms,消除松键抖动
}
/*********************************************************************************************************
** Function name:       KeyIn
** Descriptions:       按键值检测模块
** input parameters:    无
** output parameters:   检测到的键盘输入值 key_val
** Returned value:      无
*********************************************************************************************************/
unsigned char KeyIn(unsigned char K_In)
{
  unsigned char keyH_out;
  unsigned char temp1;
  unsigned char row;
  unsigned char col;
  unsigned char pinStatus;

  for(row=0;row<4;row++)
  {
   keyH_out=0xF0;
   keyH_out-=K_In;
   K_In>>=1;
   GPIOPinWrite(KEY_PORTC, KEY_PIN_H,keyH_out);
   pinStatus=GPIOPinRead(KEY_PORTF,KEY_PIN_L);
   if((pinStatus&0x0f)<0x0f)
   {
    temp1=0x01;
    for(col=0;col<4;col++)
    {
     if((pinStatus&temp1)==0x00)
     {
      key_val=col+row*4;
     }
     temp1<<=1;
    }
   }
  }
  GPIOPinWrite(KEY_PORTC, KEY_PIN_H,0x00);
  return  key_val;
}
//主函数(程序入口)
int main(void)
{
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4 |
         SYSCTL_USE_PLL  |
         SYSCTL_OSC_MAIN |
         SYSCTL_XTAL_16MHZ);//配置为PLL 4分频,外部16Mhz晶振,则系统时钟为200Mhz/4=50Mhz
Nokia5110_Init();    //液晶初始化
Key_IntInit(); // KEY中断初始化
//GPIOIntClear(KEY_PORTF, KEY_PIN_L); // 清除中断状态,重要
IntMasterEnable(); // 使能处理器中断

while(1)
{

  Nokia5110_DisNumber(0,0,key_val);
  Nokia5110_DisNumber(0,1,1);
}
// while(1) // 等待按键中断
// {
//  Nokia5110_DisNumber(0,5,key_val+1);
//  if(Int_flag==0)
//  {
//   Nokia5110_DisNumber(0,3,Int_flag);
//   Nokia5110_DisNumber(0,2,Int_flag);
//    if(key_val<15&&(key_val>0|| key_val==0))
//   {
//    Nokia5110_DisNumber(0,0,key_val);
//    input[num2]=keyinput_val[key_val];
//   }
//   Int_flag=1;
//   num2++;
//   if(key_val==0x0F)
//   {
//    num2=0;
//      Nokia5110_Dis6x8(0,0,input);
//   }
//   }
// }
}
上述程序,按下一个按键后程序进入中断后就在中断里面循环,出不来了。不知到是怎么回事,我看了一下硬件图,发现WAKE引脚和PF0接在一起了,

网友A:
WAKE引脚和PF0引脚连在一起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只要在代码里处理好就行
你用的什么型号的处理器?

楼主:
你好我用的是Ti的M4,tiva c系列 TM4C123GH6PM

楼主:
引用 网友A:
WAKE引脚和PF0引脚连在一起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只要在代码里处理好就行
你用的什么型号的处理器? ...

你好我用的是Ti的M4,tiva c系列 TM4C123GH6PM

网友B(2017-01-03):
能看一下你的工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