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058LBN,ADC 差分输入

楼主(2014-08-11):
AVDD接5V时ADC转换正常;AVDD接3.3V时,用万用表测量差分输入管脚有3.9V电压,此时ADC不能正常工作。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吗?查看数据手册AVDD的范围是3~5.5V。

网友A:
差分输入小于AVDD的电压,会不会正常工作呢

网友:
那个是芯片正常工作的电压,你输入的要比系统电压小才行吧。要不然都没有参考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分输入小于AVDD的电压,会不会正常工作呢

差分输入端口是悬空的,没有输入这个时候用万用表测是自己有3.9V

网友B:
所以电压是以系统电压为上限的,别超过上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所以电压是以系统电压为上限的,别超过上线。

不能超过上限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问题找到了,M0的ADC参考电压只能是和VDD一样。M4的支持别的电压参考值

好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找到了,M0的ADC参考电压只能是和VDD一样。M4的支持别的电压参考值

对的,参考电压必须不可以大于VCC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的,参考电压必须不可以大于VCC的

我的AVDD始终、从来都没超过VCC。。。。。。

网友A:
我看错了,你说的是这句      M0的ADC参考电压只能是和VDD一样。
但是手册上没说
你参考电压接个
我觉得是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找到了,M0的ADC参考电压只能是和VDD一样。M4的支持别的电压参考值

恭喜楼主解决问题。

网友B(2014-11-06):
楼主解决问题了吗?要知道这个单片机测量就像那个尺子,只能一次测量出比尺子短的尺寸,你的明白了吧

网友D:
请问楼主,你的芯片M058LBN用的是什么型号的开发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