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Win8.1 64位安装 allegro16.6装了5次,**了5次都不行啊,求教

楼主(2014-08-11):
破解按照论坛提供的方法,试了多次都不行,求安装成功的大大指点下

网友A:
需要你添加CDS-LIC-FILE的变量路径

网友A:
图片1左侧提示

网友B:
环境变量中 自己手动添加下 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环境变量中 自己手动添加下 路径

环境变量里面不是应该是这样吗?

看**说明都是写这个的啊

网友B:
CDS_LIC_FILE  5280@VICKER
编辑 然后弹出的框中填写你的lic 目录

网友B:
是用生成器生成的dat文件
这个是我的 参考:D:\Cadence\LicenseManager\license.dat

网友C:
我记得当时,运行**的时候,都是要点程序右键,选择管理员模式的。

我用的是8.1 64bit的,安装**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当时,运行**的时候,都是要点程序右键,选择管理员模式的。

我用的是8.1 64bit的,安装**没问 ...

我的也是 Win8.1 64bit ,你还记记得你的**步骤吗??我win7 32bit装过 16.5的,现在win8装了用不了啊~
环境变量里面不是 ”5280@计算机名“吗??

网友C:
我是按照这个附件来的,你试试吧。
环境变量对的。

要注意的是,好像很多地方都要用管理员方式来设置,不然就不成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用生成器生成的dat文件
这个是我的 参考:D:\Cadence\LicenseManager\license.dat

现在**完了,PCB的组件可以用,但是OrCAD的Capture启动不了,提示无法定位程序入口;PS 我已经把官方的补丁打上了,图片的目录也有这个文件的
版主有遇到这种问题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按照这个附件来的,你试试吧。
环境变量对的。

谢谢!我的**文件里面少了cdslmd.exe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的**文件里面少了cdslmd.exe

不用客气。

楼主:
解决了,按照11楼的方法重装了一次

网友D(2014-12-08):
感谢,试试看行不行

网友E:
**玩完成之后会出现legacy,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F:
控制面板-》服务 有个  cadence manager   有些是手动运行的,,,,

网友G(2015-01-07):
,也是win8.1.64位的Cadence16.6安装了,无法启动,安装教程和**包都是网上下载的,跪求指教?

网友H:
我就是在win8.1 64位下用的  **成功了

网友I(2015-05-06):
引用 网友C:
我是按照这个附件来的,你试试吧。
环境变量对的。

感谢,分享附件,已经**成功,原因同楼主一样,缺少cdslmd.exe

网友J:
我试了一下,也不知道什么原因。win7 64 **成功。而win8 ,win10 也能**,但是CIS能打开,但是PCB editor 打不开,打开报错,和先装PDS的报错一样,我想着环境变量提前,也是不好使的。还是老老实实换回win7了

网友K(2015-08-10):
**途中~ 发现任务管理器中一直存在 cdslmd.exe 进程,而且是系统进程无法关闭,**失败。 cdslmd.exe该进程好像开机启动就有,求解啊!

网友L(2015-12-26):
WIN8 **不能用啊  求办法

网友M(2017-07-24):
感谢11楼,采用该**文件**成功了。系统是win10 64b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