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关于使用tps5430使用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4-08-11):
本人用tps5430做恒压源,缺发现其带负载能力不行,输出4.51v电压,带8欧负载时便掉到4.47,输出9v时带8欧负载便降低到7.78V!
本人电感选择的是15uh,3.6A峰值电流的功率电感,三极管选择SB340,但是powerpad没有接地,请问是这个原因导致的么?有人用过这款芯片吗?还望赐教!不甚感激。

网友A:
可以判定是你的设计问题
先把pad 接地再说
哪个是有过热保护的,

网友B(2015-10-18):
我也出现类似问题,新买的一批料,5430的ref不是1.2,变成1.5了....

网友C:
电源DC/DC 的IC 7PIN SOP 封装 型号是:34B100 谁有资料?谢谢21596161@qq.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