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LINK调试下载的问题

楼主(2014-08-11):
在STVD , 我用ST-link对stm8s208r8调试下载时老是显示
Starting debug session...
-> Emulator reset (usb://usb)...
  ** Connection error (usb://usb): swim error [30004]: comm timeout

-> Failed to connect target.
有时又出现   ** Connection error (usb://usb): swim error [30003]: detected hardware not compatible with software  (但我有成功下载过几次,后来就不行了)ST-link对stm8s208r8调试下载点亮一个小灯泡程序是可以成功。但大一点的程序(编译时通过的)就出现上面的情况。是我软件设置错了吗?
ST-LINK驱动装了,也支持我用的STVD版本;对stm8s105k4调试下载时是可以的,到stm8s208r8调试下载就不行了。。请问这是什么回事,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我怀疑是硬件问题, 接触不好, 引线上的负载太大, 信号传输不稳定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怀疑是硬件问题, 接触不好, 引线上的负载太大, 信号传输不稳定等等

硬件连接应该没有问题,我有成功下载过几次,后来就不行了。

楼主:
问题已解决。我的ST-link说是支持STVD 4.2.1版本,但其实不然。坑爹!我把它删了,装了个4.3.3版本的问题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