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应力对运放的影响

楼主(2014-08-11):
请教大侠,我们在设计的PCB上,当使用某些运放时,由于受到的装配的原因,导致PCB有形变,运放输出有变化,造成测量不准。请教:
1. 什么原因会造成?运放的设计?封装?
2. 这个形变到底影响了运放的哪项指标?
3. 怎么避免?我们知道通常的可以开槽。

谢谢!

网友A:
输出测量不准,估计很大可能是由于变形后的接触不良造成的;
芯片应力过大,一般直接就损坏了;
在设计PCB时建立精确的3D模型,避免在装配时候的干涉

网友B:
另外, 如果你这是产品, 是否考虑一下使用牢固的外壳或支架.
毕竟一次售后服务的成本说不定可以买数千的支架和外壳呢

网友C:
这个就说来话长了,机械应力和热对模拟芯片影响很厉害,一般是在版图方面下功夫
简单讲,原理图设计方面讲究对称性,外力会破坏它。

网友D:
这个问题挺涨知识,学习了

网友E:
不要说芯片,PCB环氧树脂板本身都会产生压电致电效应和电荷存储效应,在微信号测量中都不容忽视。

网友F:
什么东西压力大都会出问题的。就好比人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