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关于STM32同时控制两个AD采样的问题。

楼主(2014-08-12):
想请教大家,STM32同时控制两个完全一样的AD采集数据,软件编程需要注意些什么?控制AD采样必须使用中断吗?我没有使用下降沿中断也可以采集。为了精准的同步采集需要做些什么工作?

网友A:
控制片外AD吗?  按理直接用STM32片内的AD就够用了。

网友B:
精确同步采样,就加FPGA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片外AD吗?  按理直接用STM32片内的AD就够用了。

内部AD位数太低,我要同时控制24位的AD采集数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内部AD位数太低,我要同时控制24位的AD采集数据。

24位的AD 一般都是delta sigma的AD,分辨率高,但采样率一般不高---大概1k左右,所以用STM32来进行同步感觉是可行的。
可以说说想采用的24位的AD的型号,这样可以进一步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位的AD 一般都是delta sigma的AD,分辨率高,但采样率一般不高---大概1k左右,所以用STM32来进行同步感 ...

TI的ADS1232,24位,80SPS,

网友A:
引用 楼主:
TI的ADS1232,24位,80SPS,

ADS1232  Selectable 10SPS or 80SPS Data Rates采样率很慢,10次或80次/秒可选。
SPI接口,时钟一般都很快,8M一般没有问题,即使STM32用同一个SPI轮流向2片ADS1232 发命令,发出启动转换的命令花的时间不到5us,2片ADS1232  的启动时间差可以忽略。当然可以用STM32的2个SPI口向ADS1232 发命令,启动转换的时间差更小,远小于1us。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S1232  Selectable 10SPS or 80SPS Data Rates采样率很慢,10次或80次/秒可选。
SPI接口,时钟一般都很 ...

我使用ADS1232的过程中发现一些问题,我的使用的内部晶振,但是示波器查看SCLK的信号为什么相邻脉冲波之间的间距不等
再用示波器查看DOUT1的输出频率,也不是我所设定的80SPS(HZ)。现在还不知道什么原因?板子干扰?程序?或者是芯片问题?

网友A:
SCLK的信号为什么相邻脉冲波之间的间距不等?

SCLK的信号是由STM32发出来的,所以取决于用户写的代码

网友C(2014-09-25):
自带的就很好啊

网友D(2016-11-16):
引用 网友A:
ADS1232  Selectable 10SPS or 80SPS Data Rates采样率很慢,10次或80次/秒可选。
SPI接口,时钟一般都很 ...

您好,这个时间差您是怎么知道的

网友A(2018-03-16):
引用 网友D:
您好,这个时间差您是怎么知道的

假设STM32的主频为72M,那么写SPI寄存器所需要的时间很短,给出的5us是估计出来的。

网友E:
不需要中断

网友F:
不做“高精度”仪表的话,STM32内部AD足够满足应用

网友G:
ADC使用中断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