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怎样使TL494做DCDC降压电路效率达85%以上

楼主(2014-08-12):
怎样使TL494做DCDC降压电路效率达85%以上? 新人发帖,多多指教,谢谢啦!

网友A:
无情的占据一个沙发

网友B:
开关电源瞎做…百分之八十!…精细调试百分之八十五以上…

网友C:
只要功率恬当,设计恬当,体积要求不苛刻的话,影响效率的主要是磁性元件、功率器件,跟控制器关系不是很大。

网友D:
效率主要在于整流那块

不能一概而论,100V输出的话,整流损耗只占系统损耗的10%左右

网友E:
我做的输出100A同步续流效率97%。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做的输出100A同步续流效率97%。

厉害!有空向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关电源瞎做…百分之八十!…精细调试百分之八十五以上…

嗯嗯。谢谢!

网友F:
输出电压高些,效率还容易做高,输出电压低,比如1.2V,则效率不容易做高。

百分比的关系…

网友G(2015-08-01):
引用 楼主:
厉害!有空向你学习!

有图吗

网友H:
中华民族到了最缺德的时候.。。

网友I:
引用 楼主:
厉害!有空向你学习!

有图吗,晒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