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850输出的方波能有负压么

楼主(2014-08-12):
输出的方波或者正弦波有负压么

网友A:
没有负压,要负压只能自己搭个电路

网友B:
AD9850 内置一个高速、高性能数模转换器和比较器,共同构成完整的数字可编程频率合成器和时钟发生器。
由于 3.3 V或5 V单电源供电, 不可能输出负电压.

网友C:
不会吧 我记得是电流型输出 串个电阻到地 就是所谓的负压啦

网友D:
用支电容隔去直流成份,就有负压了。

网友E:
同意串个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9850 内置一个高速、高性能数模转换器和比较器,共同构成完整的数字可编程频率合成器和时钟发生器。
由于 ...

那知不知道怎么能把他出来的正弦波变成方波,正弦波频率上兆了,运放做比较的话类似于opa37都不够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知不知道怎么能把他出来的正弦波变成方波,正弦波频率上兆了,运放做比较的话类似于opa37都不够 ...

用一片数字电路好了。

网友F:
串个隔直电容就可以啦     根据频率选择一个合适容值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一片数字电路好了。

说具体点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说具体点吧

“怎么能把他出来的正弦波变成方波,正弦波频率上兆了,运放做比较的话类似于opa37都不够”
最简单最普通的74HC04或者74HC14,上升沿下降沿不过8~10ns。够了不?
何必用运放做比较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能把他出来的正弦波变成方波,正弦波频率上兆了,运放做比较的话类似于opa37都不够”
最简单最普通 ...

主要信号也比较小VPP才560mV

网友G:
同意电容。变方波用一个三极管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主要信号也比较小VPP才560mV

560mV,如果你嫌小,先放大嘛。1MHz信号,放大3~5倍,那还不是轻而易举?一支三极管就够了。
峰峰值560mV,对74HC04来说,应该够用。

网友D:
实在不明白你为什么要用AD9850产生正弦波再转换成方波。那太麻烦了。除非你要用到这个正弦波。但若用到正弦波,必定要放大,放大之后再整形成方波,很简单的事。
如果不需要正弦,只需要方波,一片74HC4060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