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电路] 请问高手如何用直流电压控制交流信号幅度

楼主(2014-08-12):
要求用0-5V(或0-3V等)直流电压平滑控制0-5V的交流信号幅度,线形要求不高,但信号失真要小。数字电位器或可控硅斩波就不用考虑了

网友A:
可以考虑用DDS芯片;

网友B:
简单一些的模拟办法是用MOS管,因为MOS管本身就是个压控电阻。不过,为了失真小,输入信号要小,可以考虑用一个电阻和一个MOS管对交流进行分压,分压后的电压峰值控制在0.1V之内,这样失真就不大,然后再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乘法器

哈哈,你的回答最简洁,但感觉也最靠谱的:victory:
顺便再请教一下,我打算用AD633做这事,因为没用过模拟乘法器,研究了半天感觉把0-5V控制信号接X1,±5V峰值交流信号接Y1,然后X2、Y2、Z都接地就能搞定了,电源是±12V,这样理解正确吗?
还有,看资料这个X,Y差分输入好像是高阻的,可以直接加低阻抗信号源在管脚上,是这样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