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PWM问题请教

楼主(2014-08-12):
初用新唐,写了一个PWM程序输出不成功,请高手指教

#include <W79E2051_40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sysinit(void);
void PWM(void);

uint PWM_Period=100;
uint pwm_duty;
uint counter ;

void main(void)
{
         sysinit();
         P35=1;
         while(1)
         {
                 P34=1;
                 P16=0;
                 PWM();
         }

}

void sysinit(void)
{
         P1M1=0x03;                                        //P1.0 P1.1

         P1=0xF3;
         P3=0xa1;

         PWMCON3=0x10;                                                                //
         PWMCON1=0xD1;
         EA=1;

}
void PWM(void)
{
         PWMPL=PWM_Period;
         PWMPH=PWM_Period>>8;
         pwm_duty=50;
         PWM0L=pwm_duty;
         PWM0H=pwm_duty>>8;
}

网友A:
:lol要官网的例子干嘛,对着改呗

网友:
接触新的芯片,不要自己写代码,因为你可能弄不清楚某个功能都需要哪些名字的寄存器,所以参考例程是很好的方法。

楼主:
谢谢各位,搞定了

网友B(2015-02-28):
程序很像51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搞定了

什么情况,讲讲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