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V转36V转5V

楼主(2014-08-12):
前面部分是TI的方案,正常能输出36V,但是一旦接上LM2576-5就没有输出来了,再把2576拆了,也没有输出了  有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A:
楼主,图挂了! 不要直接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图挂了! 不要直接引用。

什么意思

网友B:
虽然看不到你的图,但你那样要用两个磁环啊,为什么不用更加稳定的3842来做?同一个磁环上面绕三个绕组,一个36V输出,一个5V输出,一个给IC供电,或者直接用反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虽然看不到你的图,但你那样要用两个磁环啊,为什么不用更加稳定的3842来做?同一个磁环上面绕三个绕组,一 ...

我这样做有什么问题呢  奇怪  接上2576就不行了

网友C:
接上一个坏的2596…当然没有输出呀!…
  拆下2596后、没有36V…那是因为“停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上一个坏的2596…当然没有输出呀!…
  拆下2596后、没有36V…那是因为“停电”了 ...

??????????

网友D:
再拆了,也没有输出是没有输出5V还是没有输出36V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再拆了,也没有输出是没有输出5V还是没有输出36V

都没有  36都没有

网友D:
看看有没有供电,然后看看36V那块是不是烧坏了

哈哈!…

网友E:
50V100uf是不是太小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这样做有什么问题呢  奇怪  接上2576就不行了

LM5118坏了已经,建议单独测试好LM5118的带载能力再接入2576

网友G:
先把2576断开,再查36V有没有输出,没有输出看5118输入端是否输入正常,再没有建议参考12楼

楼主:
引用 网友F:
LM5118坏了已经,建议单独测试好LM5118的带载能力再接入2576

怎么测试5118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先把2576断开,再查36V有没有输出,没有输出看5118输入端是否输入正常,再没有建议参考12楼 ...

我那个电流采样电阻一开始用的一根铜线 然后是直接没有接  因为25mΩ的电阻还没有到  会不会是这个原因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那个电流采样电阻一开始用的一根铜线 然后是直接没有接  因为25mΩ的电阻还没有到  会不会是这个原因 ...

跟电流采样电阻没关系,再仔细看下5118的datasheet,参考电路设计是否有问题,没有问题,再验证5118输入输出是否正常,再看5V输出正常吗

网友H:
5118很可能已经损坏,检查外围无其他故障点后换一片试机。楼上说的有理~~参考datasheet检查电路。然后不要着急挂载LM2596,先用36V的白炽灯泡测试带负荷能力,没问题后再挂载后级电路。而后级电路最好也用其他36V电源事先测试无问题后再接入,这样容易分析问题

网友I:
打扰下,请教个问题,为什么我的没回答也说结贴了,这样提问题有效吗?
EE13高频变压器为什么卧式和立式绕发不一样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amp;fromuid=1061589

网友C:
哈哈!…问题还没解决!…;P
不更改方案、永远也解决不了!…:lol
想解决问题、只有向我求助了!…:D

网友D:
我帮你解决吧 你说方案 我给你做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帮你解决吧 你说方案 我给你做出来

就是额定48V输入(范围是36v-60V),先转成36V,给我的一个设备供电,电流在1A左右,然后再转成5V,给板子上其他器件供电,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是额定48V输入(范围是36v-60V),先转成36V,给我的一个设备供电,电流在1A左右,然后再转成5V,给板 ...

行 还有其它需求没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是额定48V输入(范围是36v-60V),先转成36V,给我的一个设备供电,电流在1A左右,然后再转成5V,给板 ...

加我QQ吧

网友J:
前面那一级到5V压降太大,呆滞36那级电流很大,烧了,楼主看看前面那一级的带载能力是不是较小,。另外可以考虑换个带载能力大的或者扩流。再或者。48能不能到24在到5?这样就均衡了2个降压过程的压力。使得后面压降不至于那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我QQ吧

你QQ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J:
前面那一级到5V压降太大,呆滞36那级电流很大,烧了,楼主看看前面那一级的带载能力是不是较小,。另外可以 ...

主要是我现在只要他输出36V都没有 且在没带载的情况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行 还有其它需求没

没有了  就这些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QQ多少

三六9699078

网友J: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我现在只要他输出36V都没有 且在没带载的情况下

之前是好的,说明很可能已经烧了,断电没有36说明真实芯片坏了。断开后面的5V。重新焊接一个36的芯片看是不是36就好了?

网友K:
你的LM2576-5的电路有误,怎么没有续流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J:
之前是好的,说明很可能已经烧了,断电没有36说明真实芯片坏了。断开后面的5V。重新焊接一个36的芯片看是 ...

还是不行 我换了一块板子 还是不行

网友J:
引用 楼主:
还是不行 我换了一块板子 还是不行

换了板子36没有了?之前不是说36刚开始是好的接了5之后才坏的吗。怎么个不行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