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光电传感器疑问

楼主(2014-08-12):
我买了rpr220 和 st188 光电传感器,发光二极管接150欧上拉电阻,接收三极管接1k上拉时,变化很小只有零点几伏,接到2M电阻时能从一点多变到四点多,这个不错。
可是作为芯片输入时,使用弱上拉电阻,电压变化很小,估计芯片内电阻和接收管的上拉电阻并联使总电阻变小造成;   使用高阻态输入时,电压变化也能从一点多变到三点六左右(我的芯片2.4V以上为高),但是,使用串口读出的状态很不稳定,即使电压表测到3.6V,但显示高低不定。。
请问,我该如何检测检测高低电平? 还有,我买的传感器是坏的吗?

网友A:
应该发光端电流没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发光端电流没调好

不会吧,摄像头看到挺亮的呀,驱动电流20多ma不够吗?我看网上的一般都220欧去了

楼主:
我只能说芯片引脚太坑了,如st188,有akec引脚,今天我将e引脚接4.7k上拉电阻试一下,这下果然变化很大了,黑色为5V,白色为0点几伏!
要么芯片买坑了,要么网上的教程误导人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