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tm32f103的FSMC

楼主(2014-08-12):
(无正文)

网友A:
文档上写得清楚啊,你可以看看STM32f103ZEt6.PDF的 5/87页
1.对于LQFP100和BGA100封装,只有FSMC的Bank1和Bank2可以使用。Bank1只能使用NE1片选支持多路复用NOR/PSRAM存储器,Bank2只能使用NCE2片选支持一个16位或8位的NAND闪存存储器。因为没有端口G,不能使用FSMC的中断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