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hdmi问题

楼主(2014-08-12):
我使用官网的i.mx6开发板发现使用HDMI作为显示设备,发现启动后没有开机**(四只企鹅),HDMI显示设备提示HDMI无输入,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请帮忙解决。

我在u-boot中配置启动参数:
setenv bootargs_mmc 'setenv bootargs ${bootargs} root=/dev/mmcblk0p1 rootwait rw video=mxcfb0:dev=hdmi,1920x1080M@60,if=RGB24'
在启动过程中串口打印信息有HDMI注册的信息
mxc_sdc_fb mxc_sdc_fb.0: register mxc display driver hdmi
mxc_hdmi mxc_hdmi: Detected HDMI controller 0x13:0xa:0xa0:0xc1
fbcvt: 1920x1080@60: CVT Name - 2.073M9

网友A:
你好,楼主!
我会将你的问题转给i.MX工程师的,他稍后会回复你的。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你使用的是哪块板子?板子上使用的BSP是哪个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你使用的是哪块板子?板子上使用的BSP是哪个版本?

SABRE-SD, 内核版本是L3.0.35_4.1.0

网友B:
引用 楼主:
SABRE-SD, 内核版本是L3.0.35_4.1.0

楼主你好,这里u-boot设置的没有问题,你能否确认一下kernel启动时候的kernel command line是否也是一致的呢?

网友B:
请问你板子上使用的是官网的Demo image还是自己编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板子上使用的是官网的Demo image还是自己编译的?

官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板子上使用的是官网的Demo image还是自己编译的?

我使用官网的板子可以通过HDMI显示了,但是我们的板子不能显示,我们使用双核汽车级(MCIMX6D4AVT08AD)的板子将HDMI_HPD引脚与地短接,在终端中不会打印检测到HDMI插入的信息,而使用四核工业级(MCIMX6Q7CVT08AC)就可以,请帮忙分析。双核和四核还有区别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使用官网的板子可以通过HDMI显示了,但是我们的板子不能显示,我们使用双核汽车级(MCIMX6D4AVT08AD) ...

请问关于6Q和6D的区别文档说明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官网的

这个问题已经好久了,还没有反应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使用官网的板子可以通过HDMI显示了,但是我们的板子不能显示,我们使用双核汽车级(MCIMX6D4AVT08AD) ...

四核的比双核的多了两个A9核心,其他硬件结构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分6DQ工业级和6DQ汽车级两种参考手册及数据手册。

网友D(2014-10-22):
引用 楼主:
我使用官网的板子可以通过HDMI显示了,但是我们的板子不能显示,我们使用双核汽车级(MCIMX6D4AVT08AD) ...

你好,楼主!听说你的官网的板子HDMI可以显示,能否指教:
1、开发板名称MCIMX6Q-SDB,视频输出线为HDMI转VGA,外接电脑显示器输出;

2、使用的uboot和uImage均为官方提供的,并未进行定制;

3、uboot打印环境变量如下(只粘贴出与视频输出相关的),如下:
bootargs_mmc=setenv bootargs ${bootargs} root=/dev/mmcblk0p1 rootwait rw video=mxcfb0:dev=hdmi,1920x1080M@60,if=RGB24

4、按上述环境变量启动开发板进入根文件系统,使用gplay播放MP4视频,显示器没有任何的输出;
在启动开发板的过程中,找到与HDMI相关的几句如下,仅供参考:

mxc_hdmi mxc_hdmi: Detected HDMI controller0x13:0xa:0xa0:0xc1
fbcvt: 1920x1080@60: CVT Name - 2.073M9
imx-ipuv3 imx-ipuv3.0: IPU DMFC DP HIGHRESOLUTION: 1(0,1), 5B(2~5), 5F(6,7)
Console: switching to colour frame bufferdevice 240x67
mxc_sdc_fb mxc_sdc_fb.1: register mxcdisplay driver ldb
_regulator_get: get() with no identifier
mxc_hdmi mxc_hdmi: Read EDID again
mxc_hdmi mxc_hdmi: No modes read from edid
mxc_hdmimxc_hdmi: create default modelist
fbcvt: 1920x1080@60: CVT Name - 2.073M9

那么,为什么视频会无输出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好,楼主!听说你的官网的板子HDMI可以显示,能否指教:
1、开发板名称MCIMX6Q-SDB,视频输出线为HDMI ...

你好,HDMI屏是可以显示的,你这里要使用电脑显示器来显示的话,建议你使用一根HDMI转DVI的线来连接显示试一下哈。有人之前这么试过,是O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