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MX6Q平台下载、启动求助

楼主(2014-08-12):
mx, hz, ck, sd, boot

      大家好~
      我们公司根据飞卡SDP的参考设计自己制作了一款板子,电源、CPU、RAM、eMMC、SD电路完全一样,更改了部分GPIO,参考AI板增加了NAND电路。下载时发现MFGTOOL(Mfgtools-Rel-4.1.0_130816_MX6Q_UPDATER)应该是能够烧写到eMMC中,至少软件提示烧写完毕。但是无**常启动,串口没有信息输出。通过示波器测量,SD4的clk和cmd两管脚在启动时有一段信号,然后一个长高,一个长低。我们分析可能是数据没读对,或者跳转时出错。image烧写的是飞卡官网提供的4.4的演示demo。
      请问:
      1.MX6Q的BOOT_MODE[1,0]两个脚应该如何配置?SDP参考图上BOOT_MODE1拉高了,BOOT_MODE0上下拉全部标识DNP,由于我们没有购买官方的板子,没法确认。实际测试发现,下载时只能选择[00],否则MFGTOOLS停留在load uboot不动,启动时如果选择[00],SD4的上述两个管教常高没有任何波形,选择[10]则能测量到一段波形。我们eMMC焊接的SDIN5C2-8G。
      2.附件是我们烧写时的调试信息。请问启动时
“U-Boot 2009.08 (Aug 16 2013 - 14:38:59)
CPU: Freescale i.MX6 family TO1.2 at 792 MHz
Thermal sensor with ratio = 175
Temperature:   38 C, calibration data 0x5574bf69
mx6q pll1: 792MHz
mx6q pll2: 528MHz
mx6q pll3: 480MHz
mx6q pll8: 50MHz
ipg clock     : 66000000Hz
ipg per clock : 66000000Hz
uart clock    : 80000000Hz
cspi clock    : 60000000Hz
ahb clock     : 132000000Hz
axi clock   : 264000000Hz
emi_slow clock: 132000000Hz
ddr clock     : 528000000Hz
usdhc1 clock  : 198000000Hz
usdhc2 clock  : 198000000Hz
usdhc3 clock  : 198000000Hz
usdhc4 clock  : 198000000Hz
nfc clock     : 24000000Hz
Board: i.MX6Q-SABRESD: unknown-board Board: 0x63012 [POR ]
Boot Device: NOR
I2C:   ready
DRAM:   1 GB”
BOOT Device:NOR对吗?我看到有其他兄弟贴的调试信息有BOOT DEVICE:eMMC或者SD的,那是启动后的信息?下载模式就是NOR?
      3.我们也下载了LINUX的演示demo,也是下载后不启动,测量信号和ANDROID的现象一样。调试信息里有一处报错“sfdisk: ERROR: sector 0 does not have an msdos signature
/dev/mmcblk0: unrecognized partition table type”是这个影响吗?
      求高手指点,公司老大天天催进度,头都快爆了,,,
      谢谢~~

ANDROID-emmc下载调试信息

网友A:
你好,楼主!
我会将你的问题转告i.MX工程师,他稍后会回复你的。

网友B:
楼主你好,关于系统的启动,建议你查看i.mx6q的参考手册的Chapter 8 System Boot: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你是要从哪里启动SD eMMC 还是Nand?

网友B:
还有你使用mfgtool烧写的时候cfg.ini 文件是如何设置的能否发给我看一下
同时你是自己的设计的板子的话就要首先移植BSP然后编译出你板子的u-boot,uImage 和文件系统,然后将它们烧写到你的板子上,启动。你使用官网的Demo image的话,即使烧写成功的话启动也不正常的,因为官网的demo image是给开发板使用的,你自己设计的板子的话多少会有些不同,因此会起不来。

网友B:
关于软件的移植,你可以参考一下文档:

楼主:
经过最终比对,发现我们板子有两个问题,已经解决。
1.CPU我们本来计划采用MX6Q,但是最后发现焊接的是MX6D
2.启动模式配置的GPIO有几个被复用到了别的电路中,上电时电平状态不对。
另外,我们参考电路中emmc的reset脚悬空,经过测试,需要拉高,否则不稳定。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经过最终比对,发现我们板子有两个问题,已经解决。
1.CPU我们本来计划采用MX6Q,但是最后发现焊接的是MX6D ...

非常高兴楼主的问题已经解决哈,欢迎有问题继续在本论坛中创帖提问哈,大家一起交流和讨论~~

网友B:
对了,楼主问题解决的话,麻烦帮忙结帖哈~~

网友B:
结帖方式楼主可以查看一下https://bbs.21ic.com/icview-692566-1-1.html,里面图片一目了然,不会浪费您的时间,非常感谢帮忙结帖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