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同时工作么

楼主(2014-08-12):
定时器0的中断和串口中断不能同时工作么

网友A:
就这一句话?

楼主:
有2个单片机组成双向通信,一个主机一个从机,主机每20ms采集一次数据并向从机发送一次,从机用while(1)循环不停地向主机发送数据。程序都没有问题。现在的问题就是在主机,无论我用while(1)不停地接收数据还是用串口中断的方式接收,都接收不到从从机发过来的数据。

网友B:
程序是不是有问题啊

网友C:
可能就是有些原理性的问题

楼主:
什么意思?

网友C:
譬如中断优先级或者其他的

楼主:
主机程序:
#include <STRING.H>
#include<REG52.H>
#define _MHZ_ 11
sbit
LED1=P0^0;
sbit
LED2=P0^1;
sbit
P0_2=P0^2;
sbit
P0_3=P0^3;
sbit
K1=P0^4;
sbit
K2=P0^5;
sbit
P0_6=P0^6;
sbit
P0_7=P0^7;

sbit
LED3=P1^0;
sbit
LED4=P1^1;
sbit
LED5=P1^2;
sbit
P1_3=P1^3;
sbit
P1_4=P1^4;
sbit
P1_5=P1^5;
sbit
K3=P1^6;
sbit
K4=P1^7;

sbit
P2_0=P2^0;
sbit
P2_1=P2^1;
sbit
P2_2=P2^2;
sbit
P2_3=P2^3;
sbit
P2_4=P2^4;
sbit
P2_5=P2^5;
sbit
P2_6=P2^6;
sbit
K5=P2^7;

int a=0;
unsigned char data1[6];
unsigned char data2[6];
void init_serial0();

void init_serial1();
void coll_data() ;

void send_data(unsigned char *data1);
void recv_data(unsigned char *data2);
void delay10ms(unsigned int count);
unsigned char ecc=0x00;

/*************** 延时程序*********** */
void delay10ms(unsigned int count)
{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char j;

for(i=0; i<count; i++)

for(j=0; j<200; j++);

//for(k=0; k<150; k++);
}

/******************采集数据**********************/
void coll_data()
{

data1[0]=0xC5;

data1[1]=0xFF;

data1[2]=0xF6;

data1[3]=0xC8;
/***************** ******************/
/*****************?1******************/

if(K1==0)

{

  delay10ms(1);

    if(K1==0)

{

data1[1]=data1[1]&0x7F;

  }

}

    if(K2==0)

{

  delay10ms(1);

    if(K2==0)

{

data1[1]=data1[1]&0xBF;

  }

}

if(K3==0)

{

  delay10ms(1);

    if(K3==0)

{

data1[1]=data1[1]&0xDF;

  }

}

    if(K4==0)

{

  delay10ms(1);

    if(K4==0)

{

data1[1]=data1[1]&0xEF;

  }

}

    if(K5==0)

{

  delay10ms(1);

    if(K5==0)

{

data1[1]=data1[1]&0xF7;

  }

}

data1[4]=0xC5+ data1[1]+ 0xF6+0xC8;//D£?é×??ú£?oí×??ˉò?3?è?×?μí8??

}
/****************** ·发送数据 **********************/
void send_data(unsigned char *data1)
{

int i;

/* ·¢?íêy?Y */

for(i=0; i<5; i++)

{

TI = 0;

SBUF = data1[i];

while(!TI);

TI = 0;

}

}

   /****************串口初始化********************/
void init_serial1()
{

TMOD = 0x20;

TH1 = 250;

TL1 = 250;

TR1 = 1;

PCON = 0x80;

SCON = 0x50;

}
/* *****************?¨ê±?÷0 **********************/
void init_serial0()
{

TMOD = 0x10;

TH0 = 0xB8;

TL0 = 0x00;

TR0 = 1;

ET0=1;

EA=1;

}

/*************** 定时器0中断*********** */
void timer0_int () interrupt 1 using 1

{

TH0 = 0xB8;

TL0 = 0x00;

send_data(data1);

coll_data();

}

/* 接收数据*/
void recv_data(unsigned char *data2)
{

  int i;

/* ?óê?êy?Y */

for(i=0; i<5; i++)

{

while(!RI);

data2[i] = SBUF;

RI = 0;

}

ecc=(data2[0])+(data2[1])+(data2[2])+(data2[3]);

data2[5]=0;

if((data2[0]==0xA5)&&(data2[4]==ecc))

{
    if((data2[1]&0x80)==0x80)

   LED1=1;
    else
       LED1=0;

   if((data2[1]&0x40)==0x40)

   LED2=1;
    else
      LED2=0;
    if((data2[1]&0x20)==0x20)

   LED3=1;
    else
     LED3=0;
    if((data2[1]&0x10)==0x10)
       LED4=1;
    else
      LED4=0;
    if((data2[1]&0x08)==0x08)

   LED5=1;
    else
     LED5=0;

}
}

/* **********************主程序******************** */
void main(void)
{

init_serial1();  //串口初始化
init_serial0();  //启动定时器0

TI=0;

RI=0;

IE=0x92;

{

recv_data(data2); //接收程序
}
}
//////串口中断///////////
void Serial_INT() interrupt 4
{

  int i;

/* ?óê?êy?Y */

for(i=0; i<5; i++)

{
RI = 0;

while(!RI);

data2[i] = SBUF;

RI = 0;

}

ecc=(data2[0])+(data2[1])+(data2[2])+(data2[3]);

data2[5]=0;
    // ±íê?êy?Y?áê?

/* 如果接收到程序,使灯亮 */
//if((data2[0]==0xA5)&&(data2[4]==ecc))

{
    if((data2[1]&0x80)==0x80)

   LED1=1;
    else
       LED1=0;

   if((data2[1]&0x40)==0x40)

   LED2=1;
    else
      LED2=0;
    if((data2[1]&0x20)==0x20)

   LED3=1;
    else
     LED3=0;
    if((data2[1]&0x10)==0x10)
       LED4=1;
    else
      LED4=0;
    if((data2[1]&0x08)==0x08)

   LED5=1;
    else
     LED5=0;

}

}

网友D:
有一定难度呀

网友E:
怎么用11MHZ的晶振呢?11.0592MHZ会更好点

网友E:
还有延时程序写的不是很刁,应该这样:
void delay(uint z)
{
   uchar j;
   for(z;z>0;z--)
       for(j=110;j>0;j--);
}

网友F:
楼主在中断发送数据,建议改到主函数里面发送比较好

网友G:
这种问题如何解决的呢?现在我也遇到这种问题,定时器0和串口中断一起时,程序跑起来会出错(1.定时器不起作用   或2.定时器不准) ,若单独工作时,就不会出错。。    请指教一下,查了很久了这个问题

楼主:
多谢大家,结贴了哈

网友H:
可以同时工作,两个中断向量

网友I:
您好!如有打扰,敬请谅解!我们是ST单片机(意法半导体)的代理商,ST单片机具有极高的性价比!如果你在工作中已经接触或打算接触STM8&32的单片机,都可与我们联系!我们的产品来源和品质可靠,而且更有技术支持服务。您可以用的放心用的舒心,有任何产品质量和技术问题,我们都会服务至上!感谢您对ST单片机的支持!这是我的联系方式:158-6848-6359(陈)。QQ:2355733431.感谢您的支持!

网友J:
   /****************串口初始化********************/
void init_serial1()
{

TMOD = 0x20;

TH1 = 250;

TL1 = 250;

TR1 = 1;

PCON = 0x80;

SCON = 0x50;

}
/* *****************?¨ê±?÷0 **********************/
void init_serial0()
{

TMOD = 0x10;

TH0 = 0xB8;

TL0 = 0x00;

TR0 = 1;

ET0=1;

EA=1;

}

第2組初始化會不會將 TIMER1 模式2 改為 模式1 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