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PC和PSOC

楼主(2014-08-12):
有什么区别

网友A:
SOPC是基于FPGA,可以根据需要进行裁剪,修改,还有一种叫PSOC的东西,是cypress提出的,也是可编程的,但PSOC带有模拟模块。

网友B:
楼上正解,其实二者都有可编程的能力,这是PSOC将这种可编程能力延伸至模拟部分,而FPGA只有数字模块的编程能力!

网友C:
对,看来楼主刚入门啊

楼主:
是呀,呵呵,多谢大家啦

网友D:
低端应用可以用PSOC,高端应用就要用FPGA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