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用PIC16F877A控制继电器驱动电子点火器出现复位现象

楼主(2014-08-12):
大家好,我们做了一个控制电子点火器的电路,用PIC16F877A作为控制核心,点火器正常情况直接接220V市电就可工作, 现在用继电器给点火器供电,单片机与继电器未做隔离。用按键控制继电器吸合,当按键按下去的瞬间,继电器短暂吸合,马上,单片机就复位了。

测量过5V电压,电压基本上稳定,没有看到明显的下降,MCLR非脚在按键按下的瞬间有一个下降的尖峰,这可能就是导致复位的原因。现在出现这种情况,应该怎样解决。D:\QQ图片20140812135058.jpg

楼主:
这个是继电器原理图。。。。。。。。。。

网友A:
MCLR引线越短越好,加去耦电容和磁阻等等抗干扰措施试试。

楼主:
复位电路是这样的,在不接电子点火器的时候,吸合都是正常的,接点火器后,点按键,有时候可以工作几秒,有时候一上电马上就复位了,点火器点火的过程中,IO口接了个LED灯,不断的闪烁。

网友B:
电火花放电会产生较为强烈的电气骚扰,设计时,注意处理好地线阻抗,并且也要处理好复位等。

另外,尽量将电火花放电位置拉倒距离芯片比较远的地方去。

网友A:
板子上预留的ICSP烧写插针有时也会成为引入干扰的入口,留意一下。

楼主:
晚上用示波器看了下IO口波形,几乎所有的IO口都间隔一定时间有个窄的下降沿,幅度大概2.5V的样子。试过隔离等操作,好像都不是很明显,准备明天找个220V交流接触器,先有继电器驱动交流接触器,然后交流接触器驱动点火器,希望这样可以正常工作。先让脉冲干扰离板子远一点,再隔离一次,希望顺利啊!

楼主:
同一个继电器,我试过接灯泡和220V电磁阀,均能正常工作,就是接点火器不行。

网友C:
将那个MCLR上的10K和104改为1K和10uF,保证你立马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将那个MCLR上的10K和104改为1K和10uF,保证你立马搞定。

我晚上回去试试,看看效果怎样。。。

网友D:
将MCLR脚配置位中设置为普通IO口,烧好软件后将此脚接GND,再测试试试

楼主:
晚上试了下1K 10uF复位,还是不行,这个干扰看样子很难这样解决。

楼主:
暂时用交流接触器接点火器,这样隔离后,板子基本上不会受点火器干扰,可以正常点火。但是还是要解决干扰问题,交流接触器肯定要去掉的。

楼主:
问题真是多多啊,点火针只要正常打火,距离超过5mm,干扰就特别大,控制器瞬间就关掉了,看样子我还是加隔离吧,固态继电器也试了,不行,点火器直接插220V电,用万用表测,电压跳动非常厉害,100多到1700V
对市电的干扰这么大,控制器肯定是不行了,我看看共模电感能不能解决。

楼主:
经过2天的新版调试,加了隔离后,电子点火器终于稳定工作了,数码管的线引的太长了,收到电子点火器干扰后,把干扰信号传给了单片机,导致单片机复位了,单片机是串行发送数据给数码管的,线路长了以后,很容易受干扰,后来改成电平直接驱动数码管,数码管稳定了,单片机复位问题也得到解决。

网友E:
学到了不少经验

网友F(2015-08-26):
可以教我吗?

网友F:
怎么加的隔离?

网友(2015-12-10):
新唐N76E616  工业级抗干扰性   18Kflash   带lcd (支持4com*32seg,6com*30seg)   2 UART   pwm 8通道  单片机每个端口脉冲点火不坏, 打12KV脉冲不会复位,打10V emi单片机不会复位,绕线圈测不闪屏
CPU:
– 全静态设计8位 高性能 1T 基于8051 CMOS 微控制器.
– 指令与 MCS-51完全兼容
– 4-级中断优先级
– 双数据指针 (DPTRs).
 工作:
– 宽电压范围 2.4V 到 5.5V.
– 宽电压工作频率,最大到16 MHz.
– 工业级温度等级 -40℃ 到 +105℃.
 内存:
– 最大到 18K 字节 APROM 用于用户代码
– 可配置 4K/3K/2K/1K/0K 字节 LDROM, 用于启动代码
– Flash 内存每256字节一页
– 内嵌在应用编程 (IAP).
– FLASH 内存 20,000次擦写寿命.
– 代码安全加密.
– 256 字节片上 RAM.
– 额外 256 字节片上辅助 RAM (XRAM) ,通过 MOVX 指令访问.
– UID (唯一码).
 时钟源
– 11.059 MHz 高速内部振荡器常温下精度 ±1%,,全温度范围精度±2.5%
– 10 kHz 低速内部振荡器
– 2 MHz 到 16 MHz 高速外部晶振.
– 32.768 kHz 低速外部晶振.
– 外部时钟输入.
– 通过软件切换时钟源.
– 可编程系统时钟分频,最大到1/512.

资料  -广州迪圣-欧     15813376719      Q 3233273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