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者之间有啥功能上的区别啊

楼主(2014-08-12):
我看有的68013有eeprom,有的是没有的,那两者之间有啥功能上的区别啊。

网友A:
那个eeprom是不是存程序用的,将程序固化在这个里面,就不用总是下载程序了,直接从eerpom中启动就OK了。

网友B:
好像就是楼上所说的作用吧,好久不做都忘了。

楼主:
是不是也是保存VID和PID的呀?

网友C:
EEPROM有两个作用,一个是存储PID和VID,用来区别不同的设备。二是68013需要的存储固件程序。

楼主:
哦,我知道啦

网友D:
eeprom差不多就是掉电可存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