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高

楼主(2014-08-12):
输出高

网友A:
7805有几种,可以换一个厂家的试试...

网友B:
原理不清楚,不好分析。

网友C:
7805是线性的稳压,怎么会偏差了那么大呢,会不会不是正货,还是工作电流大了要加散热片

网友D:
原理图错了吧,7805前面的1K是干什么用的?
如果输入串联了电阻,必须加一些电容才可以,否则会不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7805有几种,可以换一个厂家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理图错了吧,7805前面的1K是干什么用的?
如果输入串联了电阻,必须加一些电容才可以,否则会不稳定的。 ...

楼主:
引用 楼主:
原理图已更新。实际使用7805前端没有串电阻。

使用的是贴片的78L05.

楼主:
引用 网友C:
7805是线性的稳压,怎么会偏差了那么大呢,会不会不是正货,还是工作电流大了要加散热片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理图已更新。实际使用7805前端没有串电阻。

使用的是贴片的78L05.

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