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取SLAVE FIFO

楼主(2014-08-12):
如何用单片机去读取C68013的SLAVE FIFO?
好少看见别人这么用,是不是不能用单片机去读取SLAVE FIFO啊?

网友A:
楼主可以试试啊

楼主:
我试了下,但是还没有成功

网友B:
哪里出的问题

楼主:
PC发送了512的字节的数据到C68013,FLAGA产生下降沿,
用了单片机的一个中断口去检测,已经检测到了

1.使用的是EP6

下面是时序代码

void ReadBytes(u8 *dat,u16 len)
{
       u16 i;

       SLWR = 1;
       SLCS  = 0;
       FIFOADR1 = 1;
       FIFOADR0 = 0;
       SLOE  = 0;
       for(i=0;i<len;i++)
       {
            SLRD = 0;
            dat[i] = PORTA;  // porta为 SLAVE FIFO的数据线,8bit
            SLRD = 1;
       }
       SLOE  = 1;
       SLCS  = 1;
}

这个程序读不到SLAVE FIFO里面的数据,求大侠指点

楼主:
调试了一下程序,发现现在一直是读FIFO里的第一个数据?这是为什么?

网友C:
建议用示波器看一下相关引脚的时序,问题多数是出在这里了。

网友D:
用单片机当然可以控制68013,实现SLAVE FIFO,但速度肯定没有FPGA来得快,所以实际中多是用FPGA来控制的。你的程序没有成功,只能在程序上找找原因。

楼主:
o哦,我知道了

网友E:
理论上肯定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