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TINY45V编程器问题。

楼主(2014-08-12):
如图为Attiny45V引脚图和适配器。 我要通过编程器把里面的配置为读出来。难道一定要把芯片引脚全部放上去吗?有没有那个引脚与配置字有关呢?如果有,只连接其中与配置字有关的引脚是否就可以了?

楼主:
有谁知道?急急急。

网友A:
ATTINY45V不是很了解,但我想应该是也用isp的,isp只需要接4根信号线,sck,rst,miso,mosi,
当然vcc,和gnd还是需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ATTINY45V不是很了解,但我想应该是也用isp的,isp只需要接4根信号线,sck,rst,miso,mosi,
当然vcc,和gnd还 ...

如图为希尔特编程器,它跟Attiny45V不一样的引脚,VCC、GND、SCK、MOSI、MISO、RESRT这几个引脚应该怎么放呢?

网友A:
用AVR_ISP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AVR_ISP吧

没有这个东西怎么解决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这个东西怎么解决呢?

工具是不可缺少的,对于开发工作来讲更是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具是不可缺少的,对于开发工作来讲更是如此,

说来惭愧!公司必要或需要的仪器没有,不需要的仪器却一大堆。就算有也是老古董。昨天我听到更加荒唐的事就是利用数字万用表把贴片电容和贴片电感的值确定下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说来惭愧!公司必要或需要的仪器没有,不需要的仪器却一大堆。就算有也是老古董。昨天我听到更加荒唐的事 ...

产品在不断更新换代,工具也要不断更新的,这是社会发展的规律,是研发的必要投入,其实现在的开发工具并不贵,就算买进口设备也没几个钱,其中可以节约太多的时间了,也少走很多弯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产品在不断更新换代,工具也要不断更新的,这是社会发展的规律,是研发的必要投入,其实现在的开发工具并不贵 ...

但老板不这么想呀!

网友B(2014-09-23):
我们的烧录器性价比高,支持AVR FLASH MCU. 价格老板会批准的。

迈斯威志科技 jameszhan@maxwiz.com.cn

网友C:
isp烧写器十块钱,这个几乎都是avr必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