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求助怎样用UCC27325设计高频逆变电路,急!在线坐等各路真神~~

楼主(2014-08-12):
(无正文)

网友A:
第一个沙发,先占了

楼主:
。。。。。。来大神解答疑惑啊

网友B:
这是个驱动芯片,还无法完成逆变;

逆变:
1、加高频变压器;
2、加变压器驱动芯片;
   如TL494+MOS管,驱动变压器;
3、输出的反馈等;

网友C:
用TI的仿真软件,找个例子,然后修改,仿真

网友D:
不懂得,帮着把帖子的顶起来的吧,散分的时候不要忘了我就行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