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旁路电压控制是怎么回事啊,有啥作用呢?

楼主(2014-08-12):
这个旁路电压控制是怎么回事啊,有啥作用呢?

网友A:
“旁路”就是并联一个通道的意思。

楼主:
能详细说说嘛?

网友B:
电子电路中,一般是将一个电容与电阻并联,将电阻上的交流电压成份进行“短路”

网友A:
嗯,提供一个交流通道,称为旁路电容,它对电阻上的直流电压不起作用。

楼主:
嗯,明白了,多谢几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