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关于的STM32的PWM输出的问题,求教

楼主(2014-08-12):
用的是103C4,TIM1已经使用了一个通道进行PWM输出,能否再用TIM2进行PWM输出?

PWM

PWM

网友A:
有相应的引脚引出,应该可以输出,你最好自己试验下:

网友B:
用的是103C4,TIM1已经使用了一个通道进行PWM输出,能否再用TIM2进行PWM输出?

当然可以, 只要有定时器, 引脚不冲突, 就可以使用, 还有 TIM3 也可以.
图中的 PWM 定时器是指带互补驱动的 TIM1. TIM2,3 也有 PWM, 只是不带互补驱动和死区控制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