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IR2302和IR2110

楼主(2014-08-12):
哪位大神指导IR2302和IR2110的最高工作频率是多少

网友A:
20K是木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K是木问题的

如果1兆的话行不行

网友B:
这种问题应该看规格书找答案。

网友C:
自己动手!…结果一目了然!…

网友A:
1M 目测是不行的

网友D:
在几百kHz没问题,高了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