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关于 Unique ID

楼主(2014-08-12):
请教一下大家:我想取用STM8S103F3中的Unique ID作为我们产品的个体识别码,但用不完96bit,我该取用其中的哪些位(最高几位或最低几位,或者中间几位)比较不会出现重复?(意思是,量产时我们购买同一家供应商芯片,该产品不容易出现相同的个体识别码)
因为不知道STM厂商这些ID编号含义,所以不懂怎么选取,请教大家。谢谢!

网友A:
最好用96位;
不用96位,不能保证不会重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用96位;
不用96位,不能保证不会重复;

通信协议里没有这么长的字节位数给识别码用

网友B:
那还不如自己定义

网友C:
第1、2字节:x坐标
第3、4字节:y坐标
第5字节:晶体号
第6~第12字节:生产批号
我只能告诉你这么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还不如自己定义

自己定义要增加硬件成本或制造(人工)成本.如果这个能粗略满足我们的项目要求,就想直接用它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1、2字节:x坐标
第3、4字节:y坐标
第5字节:晶体号

谢谢你。
问题是这些坐标、晶体号代表什么意思?MCU生产的时候哪些字节变化比较大?我不懂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你。
问题是这些坐标、晶体号代表什么意思?MCU生产的时候哪些字节变化比较大?我不懂呢 ...

x,y的坐标变化是比较大的,然后晶体号的变化不是很大,同一次买过来的变化应该不大,不过批号虽然看看有那么多字节,但是变化是最小的,同一次买过来基本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C:
x,y的坐标变化是比较大的,然后晶体号的变化不是很大,同一次买过来的变化应该不大,不过批号虽然看看有 ...

谢谢,我自己也试过了,后来用了比较粗糙的XY坐标法:handsha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