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初学者)PCB editor 导入网络表 错误,求指导

楼主(2014-08-12):
错误信息如下:
“#1   ERROR(SPMHNI-176): Device library error detected.

ERROR(SPMHNI-190): Device problem 'LED_EWT801-S_EWT801-S_2'. Package property error: 'VALUE'='EWT801-S 小信号线指示灯'. Illegal character(s) present in the name or value..

ERROR(SPMHNI-170): Device 'LED_EWT801-S_EWT801-S_2' has library errors. Unable to transfer to Allegro.”
要怎么改正啊。

网友A:
那个库不对,你把VALUE值里面的中文字符去掉试试。另外封装命名最好都用下划线,别用其它特殊字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库不对,你把VALUE值里面的中文字符去掉试试。另外封装命名最好都用下划线,别用其它特殊字符。 ...

您好,名称将中文和空格都去掉了,那部分没有出错,
但是,但是
我有一个元件,是齐纳管,封装是SOT23的,PCB封装比原理图封装多了一个脚(多出的脚完全没有电器特性),这要怎么办?如果我将原理图中的齐纳管换成3个引脚的,那原理图别人还能看出他是齐纳管吗?
多出的脚,在PCB布线的时候,我要悬空他,还是接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名称将中文和空格都去掉了,那部分没有出错,
但是,但是
我有一个元件,是齐纳管,封装是SOT23的 ...

如果你已经确定那个引脚什么都没连,是空的
那就在原理图里将那个引脚打叉
到PCB里自然是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已经确定那个引脚什么都没连,是空的
那就在原理图里将那个引脚打叉
到PCB里自然是空的 ...

我知道了,看来要自己画个3支脚的齐纳管的原理图封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