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单片机AD采集line in音频交流信号电路图怎样设计?

楼主:
想做一个用stm32f207采集音频信号的东东,输入是line in上的交流信号,不知道怎样把这个正负的交流信号处理成单片机能采集的正半轴信号

网友A(2014-08-12):
加取绝对值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取绝对值电路;

这个办法可能有点麻烦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办法可能有点麻烦哦,

呵呵,还好吧;
或者你在输入信号上加上个一个信号,使输入到STM32的信号都为正;

网友B:
电路上所谓的正与负,都是相对于某个参考电位的。看看单电源运放电路设计方面的资料,会有帮助的。

楼主:
最后决定用的是这个电路,然后就能起到一个抬升电压的效果了,一开始耦合电容取值小了波形有失真,不知道为什么,加到220uf的时候就很完美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上所谓的正与负,都是相对于某个参考电位的。看看单电源运放电路设计方面的资料,会有帮助的。 ...

本来想过用lm358的,后来考虑到成本问题,换了另外一种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还好吧;
或者你在输入信号上加上个一个信号,使输入到STM32的信号都为正; ...

嗯嗯,已经实现了:loveliness:

网友C(2014-10-18):
嘿,可以请教你一下吗?我的Q:1320465765,谢谢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