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arm-gcc-linux的问题

楼主(2014-08-12):
背景介绍:小可正跟着“韦东山的嵌入式视频学习”。在学习第一课LED时遇到了以下问题。
1:arm-linux-gcc安装。
   我在网上下了一个“arm-linux-gcc-3.4.5-glibc-2.3.6.tar.bz2”的交叉编译软件,解压在“/work/tsd_tools”目录下

2:环境变量设置:
   将/etc/environment文件中的内容修改为下图所示:

3:在/work/vedio_example/led 路径下执行make提示以下错误:

问题:请问各位前辈这个错误如何解决呢。

楼主:
怎么没有人啊

网友A:
这个没有找到命令。可能是你路径设置有问题。或者名称错误。交叉编译工具名字有时候会包含其他字符,例如arm-none-linux-gcc 等等。
所以建议。先到你设置的路径下看看,是不是有交叉编译工具?
2.交叉编译工具的名字是不是就是你用的arm-linux-gcc?

网友B:
是不是你的路径搞错了,arm-linux-gcc-3.4.5-glibc-2.3.6.tar.bz2解压出来的文件夹名字是“gcc-3.4.5-glibc-2.3.6.tar.bz2”?

网友C(2014-11-08):
可以在终端下 输入 arm-linux-然后按下table键,看看有没有自动补全,检查下路径配置对了么
如果路径配置对了还出现这个错误 有可能是 因为机器时装的64位系统,装一下32位运行库 应该就可以了
虚拟机的话好像装不上64位系统,估计是路径配错了

网友D:
http://edu.51cto.com/lesson/id-43510.html
看看这个交叉开发环境的构建视频

网友E:
先查看一下你指定的PATH路径下有没有你要用的arm-linux-gcc,名称要一模一样

网友F:
我在ubuntu安装了 之后 运行也找不到
最后在管理员身份运行就能找到了

网友G:
死读书,读死书,不如不读书,当年我也曾经这样过,跟着视频,跟着教材学习室一方面,灵活变通是另一方面,有句话叫师傅领进门,后面我就不说了

网友H(2014-12-08):
引用 网友F:
我在ubuntu安装了 之后 运行也找不到
最后在管理员身份运行就能找到了

环境变量只设置了管理员的,你的用户下的没有设